请问,如何利用捷联惯性导航定位?

楼主(2014-11-20):
我看现在论坛里关于捷联惯性导航的都是如何解算欧拉角,不知哪位大神用惯导定过位的,求指教啊。不太精确也行。
从书上看到的是对加速度进行两次积分。我试了,不太好,求更好的c语言程序算法。
主要是想用在四轴上,来做自动悬停。
新人没有莫元。。。。

网友A:
高度应该用气压计或者超声波来测,加速度积分后误差累计太厉害,很快就会不能用

网友B:
用惯导进行定位是没有问题的,就是不知道你的具体要求是什么?这个定位跟悬停是什么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惯导进行定位是没有问题的,就是不知道你的具体要求是什么?这个定位跟悬停是什么想法 ...

就是我飞机动了之后我能知道他动了多远,这就算是要求。当然等转换到地理坐标系更好。
飞机移动了就不算悬停了。。。

大神,求指教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我飞机动了之后我能知道他动了多远,这就算是要求。当然等转换到地理坐标系更好。
飞机移动了就不算 ...

飞机运动的时候,加速度的变化很大,单纯用惯导可以测量,但是会有较大的偏差。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我飞机动了之后我能知道他动了多远,这就算是要求。当然等转换到地理坐标系更好。
飞机移动了就不算 ...

如果知道了你的初始位置之类的,完全可以转换到地理坐标系。

网友C:
飞机,导弹,火箭上的捷连惯导精度相当高,不会出现漂移之类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知道了你的初始位置之类的,完全可以转换到地理坐标系。

具体怎么做呢,我的误差很大,不是一般的大。大神教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飞机,导弹,火箭上的捷连惯导精度相当高,不会出现漂移之类的情况!~

那是器件问题,我们用的是电陀螺,导弹里面的是用高精度微型电机来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知道了你的初始位置之类的,完全可以转换到地理坐标系。

大神,有参考代码吗?

网友:
第一、纯粹用惯导来定位出地理坐标是不可能的。必须用GPS来给个初始位置。
第二、用低精度的MEMS的陀螺的零偏稳定性非常差,积分来测姿态的话几分钟就不知道漂哪去了,若只是要姿态的话需要用加速度计来矫正,只用陀螺不行!
第三、组合导航:初始位置由GPS来给并且时时矫正,陀螺积分一次只出载体是三维旋转也就是出姿态和航向,载体往哪个方向走了多远有加速度计两次积分出来的。
结论:做自主悬停用三周加速度计就可以(不会很稳但是可以)。

网友:
说的太专业,不懂啊

网友(2015-04-07):
楼主研究出来没?我也正在做这方面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惯导进行定位是没有问题的,就是不知道你的具体要求是什么?这个定位跟悬停是什么想法 ...

我之前用过超声波测距模块,但是距离太远信号收不到,你说的用超声波来测高度是吧,高度过高超声波信号会不会到达不了地面,是不是模块不一样,麻烦你解释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高度应该用气压计或者超声波来测,加速度积分后误差累计太厉害,很快就会不能用 ...

我之前用过超声波测距模块,但是距离太远信号收不到,你说的用超声波来测高度是吧,高度过高超声波信号会不会到达不了地面,是不是模块不一样,麻烦你解释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之前用过超声波测距模块,但是距离太远信号收不到,你说的用超声波来测高度是吧,高度过高超声波信号会 ...

超声波用于离地面近的时候,做比较精确的但小范围的高度测量,气压计做一个大概高度估计。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超声波用于离地面近的时候,做比较精确的但小范围的高度测量,气压计做一个大概高度估计。 ...

气压计在远距离和近距离的高度测量精度如何,如果在近距离测量地时候精度可以的话,我们就没有必要用超声波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气压计在远距离和近距离的高度测量精度如何,如果在近距离测量地时候精度可以的话,我们就没有必要用超声 ...

气压计精度没那么高,靠近地面的时候还是得用超声波。

网友E(2015-05-11):
惯导肯定不能定位,要GPS才行的,我有组合导航代码,要的可以留言。

网友:
引用 网友E:
惯导肯定不能定位,要GPS才行的,我有组合导航代码,要的可以留言。

你好,我想要你的组合导航代码,请联系我QQ:731001811,谢谢。

网友:
这个我也想过了  ,但微型陀螺和加速器精度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惯导肯定不能定位,要GPS才行的,我有组合导航代码,要的可以留言。

借我看看你的融合代码呗

网友:
惯导能定位,否则导弹怎么打得准?
原因是,现在的MEMS惯性导航器件精度太低了。你想想,最好的ADI的陀螺一小时都要漂个几度,这拿到军用上去早就完蛋了。军用惯性导航的级别是在0.01度以内的

网友F(2015-10-11):
引用 网友E:
惯导肯定不能定位,要GPS才行的,我有组合导航代码,要的可以留言。

兄弟,你的代码能借我研究研究吗,拜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兄弟,你的代码能借我研究研究吗,拜托了

喔喔,忘记附上自己邮箱了,不好意思,jiaoran@buaa.edu.cn

网友:
捷联惯导定位你首先得装订当地经纬度,然后对准,之后进导航状态,所有精度用陀螺加计生吃,你这几度每秒漂移的mems器件好像差的很远啊
10w一套fog imu估计也是一般人玩不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