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loneIV系列FPGA速度为6等级的,能否可靠运行在125MHz的频率?

楼主(2014-11-20):
正在设计一个125MHz采样频率的ADC采集系统,拟采用速度等级为6的CycloneIV系列FPGA,请问其速度能否跟得上,能否稳定可靠的运行于125MHz?

网友:
当然可以,你想多了

网友:
完全看你的设计

楼主:
之前用过速度等级为7的CycloneIV,用Quartusii自带的移位存储器宏单元,在速度40MHz的时候,就已经不太稳定,而改用-6后,速度可以稳定下来。

网友:
芯片绝对是可以,看你的设计了

网友:
设计得正确可以达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用过速度等级为7的CycloneIV,用Quartusii自带的移位存储器宏单元,在速度40MHz的时候,就已经不太稳定 ...

这太夸张了吧,要知道-2的S6跑200M可以2层lut,100M可以堆5-6层lut,srf跑400M都刚刚的。

网友:
这个要看设计了。

网友:
应该还是设计出了问题。

网友:
没问题吧,我用cycloneII的芯片都可以跑125MHz

网友:
芯片是支持的,这个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当然还要看你的设计了,时序写的不好的话就难说了

网友:
楼主的外部接口要设计好,跑个200M左右没有问题的。话说我用cycloneIII跑184M都没啥问题的。

网友:
好的设计比 只考虑芯片速度等级更有效!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完全看设计 我-7的片子跑150M

网友A(2019-10-25):
我也关心此问题,看来要做做实验呢,测试后告诉大家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我也关心此问题,看来要做做实验呢,测试后告诉大家

已经做了实验,用的是EP4CE6E22I7N,工作到了400MHz(配PLL),示波器只能测到100MHz,用了一个10分频,然后输出,稳定输出40MHz。外部竞争25MHz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经做了实验,用的是EP4CE6E22I7N,工作到了400MHz(配PLL),示波器只能测到100MHz,用了一个10分频,然 ...

666 ~~~~关注下,最近也在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经做了实验,用的是EP4CE6E22I7N,工作到了400MHz(配PLL),示波器只能测到100MHz,用了一个10分频,然 ...

用的啥示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经做了实验,用的是EP4CE6E22I7N,工作到了400MHz(配PLL),示波器只能测到100MHz,用了一个10分频,然 ...

引脚输出速度和内部逻辑速度不一样的,要慢点

网友:
正常的设计都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