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国产二手电子负载做了个上位机

楼主(2014-11-20):
以前在其他坛子里收了个二手的老版M8电子负载,开始用的还不错,直到有一天测试一个刚入手的双50V二手电源,好像是电源设置不对还是其他原因,电源突然开始冒烟,负载大的功率管也牺牲了。花了很多时间,才将电源修复,电子负载也换功率管才修复。事后分析发现,该老版M8电子负载设计中过压、过流保护完全没有,痛定思痛,入了一二手台国产200W DL3311A电子负载,该负载带四线测试,双表头,还带232接口,价格只是进口二手的一半以下。
入手测试了,确实了得,测个几A电流、20-30电压,简直完全没有温度,使用的材料也很给力。仔细研究它的说明书后,根据其协议,做了个上位机,可以设置其工作参数,以及设置多少时间间隔返回数据。后期再为这个版本增加存储功能。先贴个图,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再交流。

网友: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啊~

网友:
用VB做一个就可以了,很快的........

楼主:
改良版,增加表格和图表

楼主:
确实很快,这个是C#做的,断断续续,也就是3-4个小时的时间。分析厂家数据格式花了不少时间。

楼主:
应楼上的要求,发布源码,写得比较粗糙,凑合看吧。运行环境,C# 4.0或以上,开发环境 VS2012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楼上的要求,发布源码,写得比较粗糙,凑合看吧。运行环境,C# 4.0或以上,开发环境 VS2012 ...

其实我的意思不是要源码而是你完成这个代码的思路和过程,这个更有意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我的意思不是要源码而是你完成这个代码的思路和过程,这个更有意义吧. ...

朋友的话确实很中肯,又确实难住我了,因为这个软件很小,确实没想太多,感觉凭本能就写出来了。
大概思路如下:
1、串口通信
2、将设置解析为设备需要的格式,并发送给设备
3、定时发送查询指令给设备,获取设备值。
4、将设备返回的状态值解析为显示格式
5、搞一个数据容器,装数据,作为表格和图表数据源。这个容器设置最大容量,以防数据过多。
6、后续将增加接收的数据存储到数据库保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朋友的话确实很中肯,又确实难住我了,因为这个软件很小,确实没想太多,感觉凭本能就写出来了。
大概思 ...

基本的串口操作是不是C#已经有模板函数类,可以直接调用呢?
在与设备交互的过程中指用到RXD和TXD两根线么?没有用到串行接口里边的其他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我的意思不是要源码而是你完成这个代码的思路和过程,这个更有意义吧. ...

的确,思路才是最重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的串口操作是不是C#已经有模板函数类,可以直接调用呢?
在与设备交互的过程中指用到RXD和TXD两根线 ...

就是利用它提供的,但打开、关闭这些还是要自己写,当然找封装好的库例外
只接了RXD、TXD、GND三根线

楼主:
这段为了将这个电子负载精度提高,每天业余时间就折腾它,结果搞坏了,换了零件,又经过很多波折才恢复。
收获是对这种设备有了更多的了解。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B(2015-05-23):
好 不错  很好 正需要 谢谢楼主

楼主(2015-07-07):
引用 网友B:
好 不错  很好 正需要 谢谢楼主

用得上就好

网友(2015-08-06):
这个真好,就是水平不够弄这些,学习下,多谢分享。

网友C:
仪器也有标准的通信协议,不知道你这个是否是通用协议。我们掬水的电子负载就是,现在做测试工装里面加个控制可以方便组建自动化测试,速度快了好多。

网友:
试试WPF 更漂亮

网友(2016-01-01):
楼主,请问你的电子负载在哪里买的,老弟也想买一个!

网友(2016-11-23):
引用 网友C:
仪器也有标准的通信协议,不知道你这个是否是通用协议。我们掬水的电子负载就是,现在做测试工装里面加个控 ...

楼主是逆向分析的M8的通信协议 M8电子负载并不是他设计的

网友:
>请问你的电子负载在哪里买的,老弟也想买一个!
Any Pic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