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腾2天多,把elua开发环境搭起来了

楼主(2014-11-20):
抛砖引玉,吸引更多朋友研究elua

操作系统:WIN7 64bit
开发板:ek-lm3s8962

安装编译器
从GNU官方下载地址:https://launchpad.net/gcc-arm-embedded/+download下载
我下载的最新版,文件名:gcc-arm-none-eabi-4_8-2014q3-20140805-win32.exe
安装没有什么问题,直接下一步,找编译器时费了一些周折,最初用的编译器不对,出现错误,这是后话

安装lua for win,编译elua文件时,编译选项使用到了lua语言,所以需要安装
http://luaforwindows.luaforge.net/下载

安装git,从git代码库获得elua代码

安装完成后 运行Git Bash
输入命令git clone git://github.com/elua/elua.git
完成后可在c:/用户/billtian(用户名) 下看到elua 文件夹即为源代码

安装LM3烧写工具LM Flash Programmer

编译
把源代码拷贝到一个目录(不拷可能也行,但有个中文名字,怕出问题)
我的电脑中打开此文件夹,在空白处按shift 同时按鼠标右键 在此处打开命令窗口
输入命令 build_elua.lua board=ek-lm3s8962 toolchain=codesourcery prog
回车没有错误的话,文件夹可产生elua_lua_ek-lm3s8962.bin 此文件烧入板子
即可运行

打开超级终端 设置板子串口号 115200 N 8 1
复位板子可看到
eLua v0.9  Copyright (C) 2007-2013 www.eluaproject.net
elua#
说明elua已经跑起来了
输入help 回车
Shell commands:
  help   - shell help
  lua    - start a Lua session
  ls     - lists files and directories
  dir    - lists files and directories
  cat    - list the contents of a file
  type   - list the contents of a file
  recv   - receive files via XMODEM
  cp     - copy files
  ver    - show version information
  mkdir  - create directories
  wofmt  - WOFS format
  exit   - exit the shell
For more information use 'help <command>'.
eLua#
下面就可以写代码了,打开任意编译工具编写hello.lua 文件内容为print("elua hello world.")
在终端敲recv 命令,点超级终端传送按钮,选择hello.lua文件,协议Xmodem

发送完成可看到代码已经跑起来了,终端窗口出现elua hello world.

恭喜,下面可以进行深入研究了

网友:
写点心得吧

网友:
不错,发点心得经验造福一下后来者吧

楼主:
贴段测试用代码,功能LED闪,在OLED屏上显示一行字符,SELECT按键,发送2路AD值到串口
local ledpin,keypin,i
local disp = lm3s.disp

ledpin = pio.PF_0
keypin = pio.PF_1
i = 0
pio.pin.setdir(pio.OUTPUT,ledpin)
pio.pin.setdir(pio.INPUT,keypin)
pio.pin.setpull( pio.PULLUP,keypin)

function cycle()
        --pio.pin.setlow( ledpin )
        pio.pin.setval(1,ledpin)
        --i = i + 1
        --print(i)
        tmr.delay( 0, 500000 )
        --pio.pin.sethigh( ledpin )
        pio.pin.setval(0,ledpin)
        tmr.delay( 0, 500000 )
        adc.sample(0, 8)
        sample = adc.getsample(0)
        print(sample)
        adc.sample(2, 8)
        sample = adc.getsample(2)
        print(sample)
        i = pio.pin.getval(keypin)
        print(i)
        --disp.clear()
        if i == 1 then
                disp.print("key is not pressed.", 16, 64, 15 )
                --disp.print("Lua Hello World.", 16, 40, 15 )
        else
                disp.print("key is pressed.     ", 16, 64, 15 )
                --disp.print("Lua Hello World.", 16, 40, 15 )
        end
end

print("Lua Hello World.")
disp.init( 1000000 )
disp.clear()

adc.setclock(0,64,1)
adc.setsmoothing(0,8)
adc.setclock(2,64,1)
adc.setsmoothing(2,8)

disp.print("Lua Hello World.", 16, 40, 15 )
while 1 do
        cycle()
end

网友:
ek-lm3s8962 正好有 多谢 楼主 有空试一下

网友:
资源占用情况怎么样?堆栈如何分配??

网友:
看了一下,elua需要有点耗资源。
ua硬件要求
l RAM >= 7.5Kb,建议16KB以上

l ROM >= 65kb,建议128kb以上

Lua在MDK下编译后的大小约60kb,最小运行内存约7.5kb。

网友:
我也想学lua!

网友:
“虚度37春”不如改成“37岁仍在坚守嵌入式前线”

网友:
lua RAM越大越好

网友A:
lua  eclipse 都是集成开发环境吧?二者有什么不同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lua  eclipse 都是集成开发环境吧?二者有什么不同呢??

lua是一门解释型编程语言. 通常嵌入(配合)其它到宿主语言一块使用. 所以称之为胶水语言. 据说大量应用于游戏软件, 魔兽等(通常搜索lua, 会伴随这游戏, 游戏编程的字眼) 挺有特色的一种语言.

没有系统学习过, 对着手册解决过一个pc平台软件(C++写的)一直不太好解决的问题. 所以对它非常有好感.

网友:
感谢楼主!
这个东西折腾过一次,后来放弃了,关键感觉,现在用上来太占资源了啊;
现在一般自己搭建一个类似于LUA的系统,如:

/w led 1
/r led
/w beep 1
/r beep

这样简单的,也蛮好的;

找时间,验证一下楼主的的心得;

网友(2014-12-27):
感谢分享,以前搭过一次环境,有人用ELUA开发过产品吗?

网友:
支持一下,NODEMCU开源项目也是LUA的,还支持WiFi呢。

网友B:
不知道用在MCU上有啥子优势

网友:
LZ能否简要说明一下为什么要用elua吗?

网友:
我正在openwrt下折腾nginx+lua

网友C:
我也想学习elua,楼主能不能普及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想学习elua,楼主能不能普及知识。

我也是初学,大家一起学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用在MCU上有啥子优势

可以参考下这个朋友的帖子,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4&highlight=lua

网友:
收了,等周末去研究一下,TKS

网友:
这是干什么用的啊

网友:
话说lua的变量默认为全局变量略蛋疼啊.

网友D:
lua是解释型的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lua是解释型的吧?

类似Java,先由“编译”模块编译成字节码,近似为Lua的高级汇编,然后由VM“解释”运行。不是Basic那种老的纯解释方案。

在有系统的环境下,X86和ARM平台有JIT加速,执行速度比较快。

网友:
引用 网友E:
类似Java,先由“编译”模块编译成字节码,近似为Lua的高级汇编,然后由VM“解释”运行。不是Basic那种老 ...

非常感谢!

“编译”模块编译成字节码,这个“编译”模块是如何运作的?
我的意思是 我们是否有可能把 hello.lua文件先编译成 “hello.高级汇编” 的文件,然后下载到CPU里面去运行?

网友:
字节码各种不兼容,以前搞过,板子上老跑不起来。

网友(2015-04-28):
hi,你好,按照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1&highlight=LUA的方法WIN7编译出现  arm-none-eabi-gcc 不是内部或外部…………是什么问题?

网友:
国际领先的路由器采用LUA语言进行开发的!

网友:
谢谢,已经可以在stm32上跑了

local ledpin,keypin,i
local disp = stm32.disp

ledpin = pio.PA_8
keypin = pio.PA_0

i = 0
pio.pin.setdir(pio.OUTPUT,ledpin)
pio.pin.setdir(pio.INPUT,keypin)
pio.pin.setpull( pio.PULLDOWN,keypin)

function cycle()
        pio.pin.setval(1,ledpin)
        tmr.delay( 0, 500000 )
        pio.pin.setval(0,ledpin)
        tmr.delay( 0, 500000 )
        i = pio.pin.getval(keypin)
        print(i)
        if i == 1 then
                print("key is pressed.     ")
        else
                print("key is not pressed.")
        end
end

print("Lua Hello World.")

while 1 do
        cycle()
end

网友F:
楼主,有没有用里面的mmcfs?spi flash做?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有没有用里面的mmcfs?spi flash做?

终于把mmcfs文件做出来

eLua# ls

/rom

Total on /rom: 0 bytes

/mmc
AUTORUN.LUA                    650 bytes
AUTORU~1.LUA                   650 bytes
APP.LUA                        650 bytes

Total on /mmc: 1950 bytes

eLua#

网友:
支持个,没接触过这个东东,学习了

网友(2015-12-21):
收藏以备持续关注,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