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友经验分享]USB CDC串口上传ADC实时数据工程共享

楼主(2014-11-20):
最近一直在学习飞思卡尔USB的使用,在FSL_TICS_ZJJ与FSL_TICS_ZP两位版主的热情帮助下终于实现了一个简单的功能。
工程使用USB模拟串口将一路AD采样的值上传到电脑,欢迎各位坛友测试指导。期待老大公布开源项目的题目KL2X系列非常强大。
工程是MDK 5.10的。

网友A:
请问是KL26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是KL26的吗?

对KL26的,但文件不少用的是KL25的,应该区别不大。

网友:
保留代用

网友B:
是用开源的哪块板测的代码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用开源的哪块板测的代码 ?

只用了USB和一路AD,用哪个板子都应该可以的。E20管脚测测电压

网友:
usb虚拟串口,pc端需要驱动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只用了USB和一路AD,用哪个板子都应该可以的。E20管脚测测电压

FSL的MCU很有个性,上次K60和K60Z的程序都不通用,害人啊

网友C:
请教一下楼主,速度能达到多少?

网友:
虚拟的串口稳定性怎样

网友:
之前用过ST的片子做虚拟串口会出现蓝屏的现象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的经验分享,欢迎以后多多发这种实践的经验贴。

楼主:
引用 网友B:
FSL的MCU很有个性,上次K60和K60Z的程序都不通用,害人啊 ...

这个有个帖子介绍,带Z和不带Z的是两种晶元寄存器好像也有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楼主,速度能达到多少?

没有出现蓝屏现象,稳定性挺好,至于速度我只用usb模拟了串口发数据,串口助手上波特率随便设都能收到数据,没有做成usb转串口用。

网友C:
有没有实际监控一下速度?我想知道USB虚拟出来的串口到底速度能到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实际监控一下速度?我想知道USB虚拟出来的串口到底速度能到多少?

CDC虚拟串口理论上可以实现USB的全部速度,暂时串口助手支持的最高波特率460800无压力。

网友:
保留代码……

网友:
有没有测过上M的速度

楼主:
使用坛友提供的串口调试软件试验了一下虚拟示波器。
一片KL26 DA查表输出正弦波
一片KL26 16位AD采样usb模拟串口把数据按格式发给上位机

网友D:
串口调试软件麻烦分享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串口调试软件麻烦分享下

【分享多功能调试助手】:串口、摄像头、虚拟示波器、GS... (amoBBS 阿莫电子论坛)
就是这个,论坛里有。

网友(2016-05-24):
请问楼主电脑端需要写驱动吗

网友(2016-11-24):
谢谢分享, 请教一个问题,你的CDC 串口设备在打开的情况下,重新插拔设备后,还可以正常通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