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始终向一个方向偏,上视频和源码,求指导求拯救

楼主(2014-11-20):
如视频1和2,无论在地面还是在天上始终是朝一个方向倾斜的,初期还能用遥控器强行修正,但越飞偏的越厉害(视频1)。但上位机显示电机的转速好像是对的啊,没有一侧比另一侧大。也试过把电池换位置调整重心,但始终是往一个方向偏。困扰我很久了,求大大们帮我看一下是哪里错了
http://v.youku.com/v_show/id_XODMxMTI3NTYw.html

http://v.youku.com/v_show/id_XODMxMTI3NTUy.html

网友:
一边偏的问题以前都有人问过了,显然不是电池的位置原因,因为只要控制PID调整正确,都会平衡,甚至不需要摇杆的偏置。
如果你的程序是你自己写的,检查下姿态解算是否正确,这是前提,姿态解算正确后,再检查PID控制策略,以及参数是否合理。
如果是用的匿名的程序,检查PID参数是否合理

网友A:
首先给四个电机固定的PWM 看看是不是电机和电调硬件的问题,其次看姿态得到的角度是否正确,另外看看PID控制的参数是否正确,可以将控制的量发给上位机看看。另外,你试试在电机自检启动之后,再给单片机复位,然后解锁开油门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给四个电机固定的PWM 看看是不是电机和电调硬件的问题,其次看姿态得到的角度是否正确,另外看看PID控 ...

谢谢指点  我对调过两侧的电机和电调,结果还是往原先的方向偏。而且我感觉偏移是在逐渐增大,到后来用遥控器根本就无法把飞机修正了。ROL的姿态静止时有小于0.2度的偏差,但这反映到电机上两侧的转速差用上位机读出来几乎可以忽略啊....

网友B:
楼主你的机身哪里买的,求推荐啊
给宝宝做个遥控飞机也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的机身哪里买的,求推荐啊
给宝宝做个遥控飞机也不错啊

我用的X525 V3,但我觉得这架子真的很一般

网友C:
试试把偏的那个方向的电机换到其他方向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的机身哪里买的,求推荐啊
给宝宝做个遥控飞机也不错啊

小孩子还不不推荐玩飞机的,有点危险

网友:
即使四个电机转速完全一样,也不一定会平衡。

网友:
给飞控垫块海绵减震试试,振动可能震傻加计,或者减小加计融合比重看是否有缓解

网友D:
才看视频,感觉你这个是不是自稳控制方向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试把偏的那个方向的电机换到其他方向去

试过了,还把电调也换了,结果一样。。。还是老方向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才看视频,感觉你这个是不是自稳控制方向反了

单独试过ROL、PIT和YAW的P和I控制通过上位机显示控制方向是对的啊,我还没有用D

网友:
偏成这样,先看看姿态角输出对不对,再看看用手按住飞机,推油门时候pid的输出值(电机的控制量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