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433M无线产品质量检测终端

楼主(2014-11-21):
一、前言
        整理电脑发现很早前用51单片机做的一个433Mhz无线产品质量检测终端,当时测试了好几个模块,有si4432、a7108和24L01最终选择了SI4432模块,穿墙和距离都可达到要求。刚开始做的时候SI4432无线模块是买tb上的,后来就自己做了,产品很简单就是接收PLC那边无线模块发来的数据,进行校验通过后根据要求显示。前后做了两版,第一版用的是诺基亚3310的外壳。第二版用的是白色Jlink的外壳,PCB采用多通道的方式设计的,从外看起来都不错。不过因为是很久以前的,没找到几张照片。现把所有东西都开源出来,包括无线终端和SI4432和 A7108模块的制作,当然高手略过
二、PCB工程图片

三、相关资料整理

链接:http://pan.baidu.com/s/1eQ6Ea7C 密码:yw0i

四、相关链接
【AD系列教程】层次化设计之多图纸多通道设计
【AD系列教程】模块复用设计之设备图表符
【AD系列教程】在PCB中加入任意图形

当然有什么问题可以扫一下二维码,交流交流

网友A:
这会不会是个酷帖子

网友B:
沙發被搶了,只能坐板凳了

网友C:
正有这方面想法,好好向楼主学习

网友D:
向楼主学习,现在正在调7108的,还没试过4432,是不是4432会比7108好很多?

网友E:
学习,感谢楼主的奉献精神,多交流。

网友:
顶一个,帖子要火

网友:
看起来很不错的样子呀!赶紧收藏!

网友:
赞一个,不错的资料

网友:
先站住位置,免得太后天露不出来头!433M无线,DXP多通道;

网友:
不错的资料!多谢楼主分享了

网友:
很不错的资料,谢谢分享。

网友:
挺好的,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会不会是个酷帖子

这个应该不会拿cool吧,不过整理电脑打算把大学期间做的所有单片机相关的东西能开源的全部开源,应该可以拿一两个coo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沙發被搶了,只能坐板凳了

谢谢支持

网友:
最近正要搞射频模块的通信,先收藏一下

网友:
谢谢!正在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有这方面想法,好好向楼主学习

谢谢支持

网友:
玩过2272,2262.有难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向楼主学习,现在正在调7108的,还没试过4432,是不是4432会比7108好很多?

这个还是看项目需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学习,感谢楼主的奉献精神,多交流。

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F:
帮顶个,虽有些年没做RF,但所有资料能开源,赞个

谢谢支持

网友:
一直想实验一下无线通讯,能力不足验证不通过搁置了。感谢楼主分享自己的成果。

网友G:
  楼主的那个list的pdf打不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的那个list的pdf打不开啊?

把.pdf去掉哈

网友G:
  楼主那个list是用什么东西生成的,效果很好啊。
  记得我以前用过类似的软件,当时是把一个盘里面的电影整理一个list,好像是html格式的,点击可以直接打开的,忘记什么软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那个list是用什么东西生成的,效果很好啊。
  记得我以前用过类似的软件,当时是把一个盘里面的电 ...

cmd命令:    tree /f >>list.txt

网友:
引用 楼主:
cmd命令:    tree /f >>list.txt

谢谢,这个命令很好用,收藏了。
试用了下,不错...

网友:
谢谢楼主的开源精神

网友:
很好啊   参考学习下   当年也用过 Si4432  主要是看他的传输距离大

网友:
太好了 仿制下楼主的东西

网友(2015-01-06):
引用 楼主:
cmd命令:    tree /f >>list.txt

si4432有多远啊

楼主:
官方说可能1000多米。现在用si4463代替了 ,可以达到2000m

网友:
很有层次

网友:
学习一下很有必要 谢谢楼主

网友(2015-02-08):
不错,有时间了仿制一个。

网友:
酷帖子啊。收藏了。

网友(2015-09-10):
很好 这里思路很不错  值得学习参考  谢谢

网友:
这是个什么样的产品,是要检测别的433M的质量还是,别的设备来检测这个433M的质量问题?

网友(2016-06-01):
资料很全  必须帮顶。。。。。。。。。。。。。。。。

网友:
楼主你好,那个百度盘资料链接失效了,能不能麻烦你重发一下!

网友(2016-10-12):
资料链接失效了

网友:
链接咋没了呢

网友(2017-02-22):
这么好的帖子  今天才看到   感谢楼主   这个机子  用过

网友(2017-05-26):
酷贴。谢谢楼主毫无保留。

网友:
百度网盘链接失效了。

网友:
楼主的ID好像被封锁了,下载过的大大能不能不发一个共享连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下载了,学习中。。

兄弟能共享一下资料吗?

网友(2020-08-25):
麻烦LZ再分享下

网友:
楼主你好,百度网盘的资料还能再共享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