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采样电压滤波处理

楼主(2014-11-21):
     现设计可控硅+电位器+光耦,交流调光电路中,电位器从小到大调节,光耦输出波形如下:

     电压表测量显示0 - 5v电压,请问大神们,电压表是如何将以上波形采样并处理得到0 - 5v的。 用单片机ADC采样怎么处理才能得到0 - 5v变化?

网友:
大量数据平均

网友A:
要加入前端信号调理单元,把收形变成准直流

网友:
让这个信号被一个合适的电容滤波,电阻网络分压,然后送入到AD引脚,多次采样,求均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加入前端信号调理单元,把收形变成准直流

请2楼说说具体操作方法,还有用ADC采样 正弦交流电如何计算真有效值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2楼说说具体操作方法,还有用ADC采样 正弦交流电如何计算真有效值

计算有效值求均方根就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计算有效值求均方根就就可以了

是否是这样的   采集一个完整波形n个AD值 然后把n个AD值分别平方 然后相加 求出平均数来  在开方?

对下面的数再开方

网友:
RC滤波然后直接测量不就好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