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修改RTT UART0改为UART1串口信息打印

楼主(2014-11-21):
想学习一下RTT,

我修改方法:修改rtconfig.h中的

#define RT_USING_UART1
#define RT_CONSOLE_DEVICE_NAME        "uart1"

但是串口仍旧没有任何打印信息。

新手上路,请多关照

网友:
参考下这个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amp;highlight=uart3

楼主:
我使用的是LPC1766,RTT-DEMO中,我修改了:

rtconfig.h中的

#define RT_USING_UART1
#define RT_CONSOLE_DEVICE_NAME        "uart1"

board.c中的:
#ifdef RT_USING_UART1
        rt_hw_uart_init();
        rt_console_set_device(RT_CONSOLE_DEVICE_NAME);
#endif

此时串口可以打印出LOGO,但是finsh无任何回应。是不是还要在uart中添加uart1的串口中断接收呢

网友:
问题应该在驱动这块,需要看下uart1的实现是否完整了,如果是完整的话,按照你上面这些改的话应该就可以用了,需要看下中断这块,这里比较容易出错,之前我改am335x的时候,就是中断这块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