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此光电传感器放电电路

楼主(2014-11-21):
图片中是光电传感器接收放大后的一级电路,不理解此电容有何作用,U1B是个模拟开关,也就是给电容来放电用的
各位大侠指点下

网友:
个人理解是,此模拟开关切换到悬空状态,从电容另一端看进来输入阻抗很大,以和传感器的输出阻抗匹配。
这个应该是用来放大脉冲信号用的罢。

网友:
目的就是既去掉直流信号,又保证了输入阻抗。
不知道你这个电路的设计意图,不过隐隐地觉得好像不太科学。可以看看全图吗

网友:
正常工作时悬空,交流信号起作用;模块启动时,电容上可能有电荷,接通REF,平衡一下初始电平,相当于置零,输出信号为零

楼主:
这是血氧仪里面的电路,我觉得可以不要这个电容啊

楼主:
而且电容直接接运放,不会出问题吗?不需要电阻放电吗?

网友:
Vref是基准电压吗?

楼主:
嗯,有人有高见吗?

网友:
小信号放大经常采用积分电路。积分电路会有一个泄放的过程,信号下降比较慢。这时再出现新的信号,会和前面信号的尾巴叠加,无法判断信号的真实幅度。如果信号来的太快,前面根本来不及泄放,就会使后级逐渐饱和,失去信号放大与分辨能力。这就是基线电平漂移问题。一般采用加快泄放的办法解决,楼主的图就是一种方式。

网友:
C5大小也不标,左边接什么也不知道,没办法看呀。

楼主:
c5是0.1uF,左边是前放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