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M32+UCOSII不能切换任务的问题。

楼主(2014-11-21):
用野火的例程改了下,弄上了个ucosii,两个任务都是LED闪烁,结果只有一个闪烁,另外一个任务没有切换,请大神帮忙给诊断一下,谢谢大家。

楼主:
我的想法是先搞个弄跑的ucos,自己在上面应用一下,找找感觉,结果跑都跑不起来。。。。

网友:
ucos不是嵌入式操作系统,跑在arm上面的吗?还可以跑单片机?

楼主:
我追踪了下,ucos的任务切换韩式正常运行,只运行任务1和空任务,任务2进不去。

楼主:
我那个程序弄好了,ucos没有问题,是里面IO操作有问题。

网友A:
看看设置任务堆栈基地址时是否没有加 取地址符号 “&”,    (CPU_STK    *)  &   StartUp_Stk[0],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设置任务堆栈基地址时是否没有加 取地址符号 “&”,    (CPU_STK    *)  &   StartUp_Stk[0],                ...

弄好了,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