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我自己DIY的平衡车,未成熟,高手请指点,欢迎吐槽。

楼主(2014-11-21):
我最近在自学平衡车技术,我买了台独轮平衡车,在此平台上调试自己的软件。参考了一些平衡小车的资料,结合自己理解设计的PID框架图和程序。经过一番调试,已经可以实现自平衡,但是存在的问题是振动和噪声,调了几天不能改善,现将我的方案拿出来,请高手指点迷津。

以上内容是引用我之前发的帖子,那个帖子不能再编辑了,所以新开贴增加开源代码。

网友A:
振动会不会是无刷电机驱动电路的问题?

网友B:
遇到同样问题,想一起求解,我想问下你电机采用的什么驱动方式?

网友B:
方便的话请联系QQ277924606交流

网友:
没有视频,看不出,不成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振动会不会是无刷电机驱动电路的问题?

不是,我买的成品,原来还是可以的,刷我的软件对比差别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遇到同样问题,想一起求解,我想问下你电机采用的什么驱动方式?

方波驱动,现在在学FOC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便的话请联系QQ277924606交流

欢迎交流

网友C:
也可能与硬件相关。电路图贴出来看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可能与硬件相关。电路图贴出来看一下吧。

买的成品,图还没有画出来,都是市场上的公版。看我代码头文件有IO定义。

楼主:
我现在还没有权发消息的,各位要加QQ只能主动发Q号给我。

网友:
最好能看看图纸

网友:
支持开源。
这个东西的成熟方案的电路板市场价格好像要60左右,估计利润还能有30!

楼主:
大家看了代码要给点建议啊

网友D:
楼主的霍尔传感器接口检测程序的方法是一个什么原理?为什么要检测24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霍尔传感器接口检测程序的方法是一个什么原理?为什么要检测24次? ...

计算轮子的转速,speed

网友E:
楼主的无刷驱动怎样实现平衡的,我最近在做无刷两轮,当成有刷电机正反转驱动,容易烧mos,还无法平衡,总是抖动厉害

网友:
楼主,是直接拿一个独轮车修改的啊,这个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无刷驱动怎样实现平衡的,我最近在做无刷两轮,当成有刷电机正反转驱动,容易烧mos,还无法平衡,总 ...

MOS驱动电路一定要过关啊,过流保护一定要到位啊,不知你的板子怎样,我是买的成品,实时采到电流的。

网友E:
我的驱动是我自己搞的,电流采样时有的,但还没有加电流环,还有我想问问,你做这个是让电机快速正反转实现平衡的吗,无刷电机正反转我的是实现了,感觉就是无刷电机控制正反转时没有有刷的那么速度,不知是不是我错觉

网友D:
楼主的全局变量 drvselect 是能自动判断检测霍尔传感器的相位吗?没看到用定时器去配置成专门的霍尔传感器输入。

网友F:
看了LZ的流程图,LZ用角度、角速度、电流三闭环控制。有个疑问,都是KI,用的比例和积分,定参数的PI控制么?另外,独轮怎么测试,人站在上面?感觉好危险的样子

网友:
支持楼主,要求平稳性的话还是需要正弦波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驱动是我自己搞的,电流采样时有的,但还没有加电流环,还有我想问问,你做这个是让电机快速正反转实现 ...

电机是在正反转不断切换的,正确的说是出力的方向在不断变换,我采用的方法是PWM中值时,PWM50%,这时电机出力为0,PWM>50%时电机正转,PWM<50%时反转,再偏移一下,做成0值对应有50%,用一个有符号数来控制电机电压,和直流电机一样。这样方便在PID结构里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全局变量 drvselect 是能自动判断检测霍尔传感器的相位吗?没看到用定时器去配置成专门的霍尔传感器 ...

这个没有用定时器,我是直接读然后通过一个转换表(一共有12行,每一行对应电机接线的一种)来找到应通电的相,我有一个涵数可以测试当前接线适用哪一行,就是那个drvtest。
我也在想改进,大家给点建议吧
我霍尔读取没有做误码处理,有文章说是要读三次相同才采信,有这方面经验的朋友也说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了LZ的流程图,LZ用角度、角速度、电流三闭环控制。有个疑问,都是KI,用的比例和积分,定参数的PI控制么 ...

我是以自己对自动控制的理解画的框图,并且我的代码也按框图做了,调试的时候不用的部份可以设置0,还有框图上红线表示不使用内环的情况,这些我都有有尝试过的,感觉还是要有电流环才好。看到小车作品的算法与我的PID框图不一致,但我也不好判断小车的就是好,因为小车的性能比载人独轮车差元了,我现在最想弄明白的就是那些载人的成熟的方案都是怎么做的。

我调试是用绳子吊起来,轮子着地,效果不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以自己对自动控制的理解画的框图,并且我的代码也按框图做了,调试的时候不用的部份可以设置0,还有 ...

国内成熟的方案感觉比较少,大部分都是抄的Segway起步。我倒是尝试做过两轮自平衡的大车,课余时间搞了快两年,最后没有成功。个人之见,电流环一般是最底层与电机的转速有比较密切的关系,相对影响较大。至于怎么看状态,光看确实需要大量的经验和技术水平,最好是能离线把数据输出出来,或者实时显示在上位机,直接看图,或者用自控的知识,分析动态误差的相关参数,比如上升时间之类的,才能比较好地判断控制的优劣。

网友E:
弱弱问下,你的tim1定时器是对称输出的,怎么会有交集,这样好像不能导通啊?

网友:
楼主给你32个赞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弱弱问下,你的tim1定时器是对称输出的,怎么会有交集,这样好像不能导通啊?

我的驱动方式,PWM只要能调占空比就可以,采用向上计数(中央式也可),通电的两相会被设置成极性互反,这样,50%占比时电机输出为0。

楼主:
今天遇到有网友卖我开源的代码了,感激网友看的起咱。请大家记住我电气之光。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遇到有网友卖我开源的代码了,感激网友看的起咱。请大家记住我电气之光。 ...

QQ多少

网友G:
LZ第二个图是怎么画出来的,用的啥软件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LZ第二个图是怎么画出来的,用的啥软件么?

这是画图软件画的纯图片。

网友:
好大的车体啊

网友(2015-01-17):
应该属于电机代码部分的问题,电机驱动不太好。可以和我联系,我有完善的电机代码。

网友:
有了这个车一下就成高富帅了

网友(2015-04-19):
我也是买了个独轮车  刷了自己的代码   效果感觉没有人家的好    可以载人跑起来,但是在快速响应和抖动之间很难找到一个比较好的平衡点

网友:
牛人啊,学习一下

网友(2015-09-04):
lz独轮车限速的原理能不能讲一讲?

网友:
支持一下,再支持一下

网友:
方波控制的  基本没戏   噪音无法解决

网友(2015-10-08):
刚入门PID,觉得好难啊

网友(2016-01-14):
正在学相关,感觉不简单,总之还是支持一下

网友(2016-03-25):
楼主应该是PID参数没调好,多多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