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8051Fxxx 在IAR的问题

楼主(2014-11-21):
  以前一直用Keil, 但是 近来的项目,程序空间有些闷,想换IAR,能多优化些,但是 问题来了, 1.刚上手,大家有没能帮忙,给个工程模版,什么型号的都可以,只要是C8051Fxxx,谢谢了!  2..原来的U-EC6能在IAR上使用不?  谢谢了!

网友A:
自带的编译器不是很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带的编译器不是很好用吗?

用过自带的IDE,发现过挺怪的事:编译后,F930对铁电芯片的读写不正常,而移植到keil4 就ok,而其他的显示、通信都ok,之后就没有深入研究,就一直开始用Keil了。

网友B:
51的用keil好啦,没必要折腾吧,以前用c8051f020的,想换iar用结果不太适应,又换回去了。反而stm32用iar感觉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51的用keil好啦,没必要折腾吧,以前用c8051f020的,想换iar用结果不太适应,又换回去了。反而stm32用iar感 ...

看了个帖子说,说“Keil C51与IAR 8051的编译效率比较!” ,IAR的代码小些,而我用的F350,代码空间小,想折腾多些空间出来,您可比较过2者的代码生成大小 ?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了个帖子说,说“Keil C51与IAR 8051的编译效率比较!” ,IAR的代码小些,而我用的F350,代码空间小, ...

keil里可以选择代码优化级别

网友:
用原厂的IDE,然后可以选择编译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keil里可以选择代码优化级别

谢谢,选了9级优化了,还是代码有些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