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IM808 远程升级时间过长

楼主(2014-11-21):
SIM808 在指定的网址上下载文件夹中的数据,
文件大概80K,需要半个小时
具体的AT指令如下:
1.        AT+HTTPPARA="CID",1
2.        AT+HTTPPARA="URL",http://www.baidu.com
3.        AT+HTTPPARA=”BREAK",0
4.        AT+HTTPPARA=” BREAKEND",512
5.        AT+HTTPPARA="CONTENT","application/x-www-form-urlencoded”
6.        AT+HTTPACTION=0;                                                                                                  //这个耗时大约8s左右
7.        AT+HTTPREAD

这是一次操作,大约13s左右
时间过长,有点接受不了,求助各位大神

网友:
使用TCP或FTP升级应该会快很多

网友A(2015-05-05):
LZ用到这个模块的GPS功能了吗,不知道使用陶瓷天线性能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用到这个模块的GPS功能了吗,不知道使用陶瓷天线性能如何??

用了,性能还行。
用18x18以上的天线就OK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了,性能还行。
用18x18以上的天线就OK了

再请教一下,您使用的18*18天线是无源还是有源的呢??

网友:
我这边 也尝试过,的确比较慢,主要是数据包长度受限,可以把数据包长度放大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请教一下,您使用的18*18天线是无源还是有源的呢??

有源天线。

网友:
无源可不可以?

网友(2015-07-07):
求一份 SIM808  GPRS传输数据 参考文件

网友(2016-06-29):
引用 网友B:
这里有一款GU620产品质量还可以,传导性能,静态定位,数据传输。等各方面还不错 ...

。。。。收到,虽然暂时用不上。。。

网友:
监视过通信过程吗?

网友:
楼主是不是执行多次HTTPACTION了,HTTP远程升级还是挺快的,其中HTTPACTION差不多占了5~10S左右

网友(2016-08-12):
我用的是TCP 30K大概4分钟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