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推荐一款低成本且可靠的LDO芯片

楼主(2014-11-21):
额定DC5V输入,输出1:3.3V/200mA,输出2:4.2V/300mA

封装要比SOT-223小的,

先谢了!

网友:
两路输出的吗?

网友:
我用过一种双轨输出的3mm 8脚,300mA,明天给你找找型号。

网友:
楼主没写稳压RMS需求,应该是不需要精确稳压?输出1用两个1N4007一个1N60,输出2用1个1N4007. 贴片封装的。如果设备不能工作,再换真正的LDO。

某USB电池万能充是这么做的: 1个1N4007串一只3.3欧的电阻. 万能充从来没坏过。别乱学,理解精神即可。

网友:
损耗功率0.34+0.24,那么小的体机,温升有点高了吧!

网友:
有sop89-3封的,输出4.2v 这个封装的功耗应该可以,3,3v的输入端串个4007试试看

楼主:
3楼的 wye11083 和 6楼的 zxq_9781 可否把型号发上来,万分感激。

另外RMS没有特别的要求,最好是单片两路输出,单路输出的也可以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