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最近刚入手AVR单片机,就试用C++语言编写了一个8路LED灯

楼主(2014-11-21):
小弟最近因项目需要就入手了一块AVR单片机来学习,最近也在看C++语言的书,因此就想能不能用C++来开发单片机?
后来就到处找资料,最后找到个C++的例程就仿照写了个8路LED灯闪烁频率可控。欢迎大神不吝指教,谢谢!
附件里面有仿真图及源代码,单片机使用的是ATmega328P,
编译环境是AtmelStudio6.0在这非常感谢坛友的资料教我学会使用AtmelStudio6.0编译环境,谢谢坛友谢谢论坛!

网友:
不错,我还是头一回看到用C++的,除了arduino里面,先谢谢啦

网友:
AtmelStudio6.0  其实挺好用的  哈 如果avr价格能够降低  应该还是可以在玩一段时间的

网友:
C++不会啊,先mark

网友A:
C++是面向对象的,单片机用C就可以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C++是面向对象的,单片机用C就可以了吧

最近刚刚开始使用ARDUINO,用到了一些C++, 反正是现学现用。

尤其是你要控制多个相同种类的模块。直接定义一个类,比较方便。

比如8路温度监控。直接定义一个TEMP类。

TEMP  temp1. temp2, ... , temp8

temp1.read();
temp2.read();

或者带参数直接去初始化相应管脚。

TEMP temp_1(TEMP_IO);

网友A:
C++编译效率如何?如果单片机资源紧张,汇编才是王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C++编译效率如何?如果单片机资源紧张,汇编才是王道

汇编太不通用了,而且芯片种类多了 很难记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C++编译效率如何?如果单片机资源紧张,汇编才是王道

C++是面向对象的语言,在处理大型复杂的问题如:操作系统、上位机编程用起来效率是非常高的。不过单片机单独使用C效率确实比C++高,不过我只是提供单片机编程的另外一种编程思路而已

网友:
C++编程思想还是值得学习的

网友:
楼主没有比较一下和c的编译结果有多大的区别?哪一个更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