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滚动字幕算法

楼主(2014-11-21):
滚动字幕以前在16x16点阵上做过实验,可后来想把移到液晶屏上面.之前算法已经完全过时了,那究竟怎么才能写个通用算法呢?
以下提供一种思路(ps.是我按照自己的想法实现的,因为我也不知道实现它的最佳算法是什么)

以16x16汉字点阵为例

若想汉字滚动,我觉得若我们有个显示缓存那就方便多了,先通过画点函数在缓存里把要显示的字符点阵存进去.

例如定义
static char VirDispRAM[FONTSIZE][192]; //构建一个虚拟显示器缓存,用于显示滚动字幕

还需要一个结构体

/*
x,y表示想在屏幕某个位置显示字符
xsize表示长度,例如是80
ysize其实就是你的字体宽度FONTSIZE
endX是你要显示字符串的最大列下标
例如显示"这个滚动字幕测试程序hello"
那么endX就是10个汉字和5个ASCII字符的宽度等于25*8=200再减1
spaceN表示当字符串尾与字符串头之间的空列的数目
*/
struct RollStr_T {
        short x,y,xsize,ysize;
        short virX;
        short endX;
        short decS;
        short spaceN;
  u16   bkcolor;
  u16   frcolor;
};

因此我们得需要一个函数负责把字符串填充到VirDispRAM数组中
void DispStringAtVir(u16  x0,u16 y0,u16  xsize,u16  ysize,u16 space, char *p,u16 frColor,u16 bkColor);

DispStringAtVir(15,20,100,FONTSIZE,40,"这个滚动字幕测试程序hello",White,Blue);

调用这个函数只把"这个滚动字幕测试程序hello"字符串写入VirDispRAM[FONTSIZE][192]缓存

接下来就重要了也是比较简单的,就是把VirDispRAM一列一列的往屏幕上填充

每次填充完xsize宽度时候整个数据搬运就完成了,下次循环时候就继续下个偏移位置搬移.

贴出图片,其中上面那个"滚动算法#% Roll Alth!XYZ!@#$%^&"是固定的
  DispStringAtVir(15,90,250,16,80,"利用缓冲区实现的屏幕滚动字幕算法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White,Blue);
这个是字符串是滚动显示的.滚动速度通过定时器来控制.

总结下:就是先定义一个缓存,把要显示的字符以点阵形式存放在数组里,然后一列一列往屏幕上搬移就能实现滚动效果了,这样写法很方便移植到其他硬件平台.

如果您有更好的方法,不妨交流下~

网友:
楼主的方法和我的一样,我以前写过PDA上面的,类似的。

网友A:
算法过期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算法过期是什么意思啊。

我之前老是想1个字节一个字节往屏幕上打印,可是后来我发现有的液晶屏是横向取模有的是纵向,这样话我的算法得重现写了,后来干脆在直接写成打点函数,往屏幕任何位置打点不就不用考虑取模的问题了么.

网友:
对的。滑动窗口永远都是效率最高的实现方法。

网友:
一个指针的问题。

网友:
定义大数组开辟缓存在PIC16上面是不可以的。但是我是分成两个小的数组来处理。不过效率可低。不知道有没更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B: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zY4MTY0NTU2.html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zcyNDc2MTYw.html
试一下,你的滚动算法能否实现上面的上下左右任意方向滚动。

网友:
9楼的太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一下,你的滚动算法能否实现上面的上下左右任意方向滚动。

挺不错的,你的是在在VC++6.0下仿真的?

网友:
9楼说说怎么实现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挺不错的,你的是在在VC++6.0下仿真的?

是的,在VC6.0下仿真的。我所有涉及按键/显示 的项目都是直接用VC来写。等业务逻辑开发差不多了,再移植到下位单片机上,只需要改写BSP层即可。这样可以使整个开发时间缩短5~10倍以上。众所周知,调试液晶是个细致绣花活。用VC开发调试仿真相比传统的编译--烧写--看现象 -- 修改 -- 编译-- 烧写,效率实在是高太多太多。

网友B:
实现的步骤有一个先后顺序。如果不考虑清楚,在后续滚动逻辑会非常混乱。很多显示效果很难实现。
第一步,需要实现任意位置任意大小的矩形区域内,显示任意长度大小的  字符串/位图(字符串与位图等效)
      需要考虑,字符串的对齐方式,水平方向:靠左, 水平居中,靠右  垂直方向:靠上,垂直居中,靠下。
      水平方向与垂直方向的组合对齐方式:共有九种,分别如后面图片所示。
第二步, 考虑字符串的剪裁。即需要显示的字符串/位图 大于我们指定的显示区域,需要将超出部分裁剪掉。
       这里不能用普通的判断当前坐标点是否在绘制矩形区域内,这种简单方法来进行判断。否则效率会降的非常低。
      裁剪需要结合上面的九种对齐方式进行考虑。
第三步,考虑如何实现滚动。实际上,完成了前面2步之后,滚动方式已经自动实现了。不需要额外的思考如何去滚动。
     只需要修改相应的变量即可了。如,向左滚动,则将左滚动指针减1即可。向上滚动,则将上滚动指针减1即可。
最后的问题就变成了6楼网友所说的:一个指针的问题。
楼主位的实现方式,是最容易想到的一种,当然也是效率最低的一种。而且对于上面提出的一二两步中的显示效果,很难实现。
如果有兴趣,可以按照我上面提出的思路步骤去思考如何实现。

网友:
楼上大神,标记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的,在VC6.0下仿真的。我所有涉及按键/显示 的项目都是直接用VC来写。等业务逻辑开发差不多了,再移植 ...

如果我要通过ui设置系统参数让下层硬件动作以验证硬件系统是否合格改怎么办呢?

网友:
14楼牛X,最近也在弄这个显示特效,可否加一下我的QQ10715693有些问题想请教!

网友:
9楼的博客  http://blog.csdn.net/power_mcu

网友:
先mark 有时间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果我要通过ui设置系统参数让下层硬件动作以验证硬件系统是否合格改怎么办呢? ...

上位机上面仿真的是业务逻辑,与底层无关,底层提供接口就好啦。只要上层逻辑OK了,你再调试底层驱动就非常简单了。
因为如果出问题了,肯定是底层驱动的问题,这样问题定位就非常容易了。
如,UI设置EEPROM的值:
提供两个读写EEPROM的驱动函数,保证业务逻辑能够正常的跑起来。

你移植到下位机时候,重写这两个接口函数就可以了。如果你下位机跑起来出现异常。
则就知道可能这两个接口函数可能存在问题了(因为它们与硬件打交道,涉及的东西比较多,出错概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现的步骤有一个先后顺序。如果不考虑清楚,在后续滚动逻辑会非常混乱。很多显示效果很难实现。
第一步, ...

想了下你提供的思路,首先第一步我是实现了,可是到了第二步时候我不得不一个一个点绘制,实在想不出一种方法直接for循环指定次数就实现了指定区域的搬移,请多多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了下你提供的思路,首先第一步我是实现了,可是到了第二步时候我不得不一个一个点绘制,实在想不出一种方 ...

如果没ram缓存,比较好奇除了打点还有什么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了下你提供的思路,首先第一步我是实现了,可是到了第二步时候我不得不一个一个点绘制,实在想不出一种方 ...

我的思路,只考虑单色屏幕:

单色屏幕上,点亮就是1,没有点亮就是0。

那么只要左移右移就可以实现了。

上下移动也类似。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上位机上面仿真的是业务逻辑,与底层无关,底层提供接口就好啦。只要上层逻辑OK了,你再调试底层驱动就非 ...

请问类似EEPROM之类的您在PC上是怎样模拟的?有此地方用到串口也是直接用硬件PC上的串口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请问类似EEPROM之类的您在PC上是怎样模拟的?有此地方用到串口也是直接用硬件PC上的串口吗?

22楼给出的就是EEPROM的在PC上模拟接口程序。其它的FLASH 之类的都类似,用一块内存区域去模拟就可以了。
串口之类的,就用PC的串口代替。按键就用PC的键盘代替。因为我的单片机程序构架是基于消息驱动的。
所以整个单片机程序的业务逻辑都可以在PC上面完成。模拟任何一个事件都只需要投递一个消息到队列即可。
如按键的模拟:
首先捕获PC的按键事件,然后保存到变量:

然后,改写按键扫描函数:

可以看到上面的KeyScan直接读取了变量值。而实际移植到单片机上面时候,这个函数内部改成
扫描单片机IO口即可。与按键相关的其它所有代码都不需要改动。

用PC的定时器事件模拟单片机的主循环:

这样整个系统的业务逻辑就可以在PC上面跑起来了。对于带液晶/按键的案子特别方便。如果不带人机交互,
使用PC模拟的意义就减少了很多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22楼给出的就是EEPROM的在PC上模拟接口程序。其它的FLASH 之类的都类似,用一块内存区域去模拟就可以了。 ...

厉害厉害!
请问怎么用PC来模拟LCD显示屏呢?

网友:
学习,一直都觉得玩这种的是牛人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厉害厉害!
请问怎么用PC来模拟LCD显示屏呢?

建立一个与实际LCD DDRAM相对应的FRAME BUFFER 。所有操作LCD的动作,均为操作这块BUFFER。
需要更新时候,根据BUFFER里面每个字节的值,往屏幕上面绘制像素。
第一步:绘制像素到BUFFER

第二步:根据BUFFER里面数据,往PC屏幕上面绘制实际像素

第三步:实际显示像素,利用操作系统提供的绘图函数绘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立一个与实际LCD DDRAM相对应的FRAME BUFFER 。所有操作LCD的动作,均为操作这块BUFFER。
需要更新时候 ...

谢谢赐教!大概明白原理了.VC真是一个好东西...

网友:
正需要这个东西,谢谢大牛!

网友:
显示的字符以点阵形式存放在数组里

这种做特效,不错,但是这种比较耗CPU资源。 本身 LCD 用一个缓存,单位片机上面还得开辟一个缓存出来,做特效。
128*64/8 = 1K BYTE 占用CPU时间  也是不少的,每次更新,都得整屏去更新数据。

我还碰到过 有LCD显示的时候,还得关中断,才能保证时序正常,这真不行。

网友:
红金龙 MCU牛。

网友:
mark,收藏需要时再看

网友:
谢谢  等用的时候参考下

网友:
看着不错,支持一下

网友:
在PC上怎么仿真,我只用emwin时仿真过,这种12864之类的点阵怎么仿真啊?

网友:
谢谢mcu_lover的讲解,很厉害。

网友:
必须MARK起来

网友:
收藏了,后面学习一下

网友:
收藏,以后慢慢研究

网友:
其实40楼说的很有道理,楼主这种方法太浪费CPU资源。既要向虚拟显存数组更新数据,又要不断的将虚拟显存数组的数据送显示。
不知道怎么在硬件方面加SDRAM来省掉“不断将虚拟显存数组送显示”,这方面不太懂,求大神指点

网友:
真正的大牛啊

网友:
学习了  很好的思路!

网友:
内容buffer-->显示buffer-->显示.

网友:
真不错  想多多学习

网友:
真心佩服红金龙大师

网友:
引用 网友B:
22楼给出的就是EEPROM的在PC上模拟接口程序。其它的FLASH 之类的都类似,用一块内存区域去模拟就可以了。 ...

用PC的按键替代单片机的按键 消斗咋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