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93不能工作

楼主(2014-11-21):
这个lm393始终无输出,3脚接到vcc上面  也没有输出

网友:
这种不应该啊,IC坏了

网友:
r55去掉试一下

网友A:
仔细看一看LM393的数据手册!在25℃的时候共模输入电压为0-VCC-1.5,如果你是5V供电,那么最大输入共模电压为3.5V,你输入的共模电压为4.049V,超过了数据手册规定的范围。

网友:
建议楼主测量一下比较器1、2、3脚的电压

网友B:
LM393 正常的表现为何发帖问?

楼主不知有『共摸』电压上下限?

楼主:
引用 网友B:
LM393 正常的表现为何发帖问?

楼主不知有『共摸』电压上下限?

非常感谢老哥的解答    马上去仔细看看lm393的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细看一看LM393的数据手册!在25℃的时候共模输入电压为0-VCC-1.5,如果你是5V供电,那么最大输入共模电压 ...

非常感谢老兄的解答   马上去看看手册

网友:
不清楚状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老兄的解答   马上去看看手册

楼主问题解决了木有

网友:
lm393是电流比较器,不是运放,不能混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