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支持域名方式的,网络调试助手

楼主(2014-11-21):
用过的朋友帮忙推荐一个

网友A:
串口_TCP_UDP调试及转发

网上的工具基本都支持的,因为正常的API或控件都会把域名自动解析成IP

网友(2015-05-12):
引用 网友A:
串口_TCP_UDP调试及转发

这个软件刚才救了我一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