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关于长期运行无人值守设备数据存储载体的选用问题

楼主(2014-11-21):
最近在做一个设备, 太阳能+蓄电池供电, 装在室外, 无人值守, 通过3G网络传输采集数据(本地也需要存储采集数据,需求容量最小4GB)主芯片用的是 STM32。

但是在选择数据存储载体的时候,不知如何选择, 从应用资料上看, SD卡的资料最多, 但是此卡很少有标称工业级的, 那么非工业级的SD卡(市面上常见的SD卡)在此种应用下能否胜任?

另外, 我看很多工控机会用 CF卡作为硬盘,也有专用工业级的CF卡卖, 但是应用资料却很少。

所以想问下大家遇到类似的应用, 都是如何选择的?  SD卡? CF卡? or NAND芯片?

网友:
NAND的话,你自己做算法。EMMC不知是否能应付工业级应用。

楼主:
其实一开始我是想用NAND子自己做算法来着,因为我这个存储的数据也是用本系统读,也就是说,我不会把存好数据的 SD卡或者 CF卡放到电脑上看的, 那么文件系统对我来说 意义不大, 但是NAND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坏块管理的问题, 所以后来才考虑了 SD卡或者 CF卡。  EMMC之前确实没想到给忽略了, 我去研究下 EMMC。  谢谢!

网友:
真要是环境恶劣,尤其是高强度读写和振动的话,还是应该选个能焊上去的东西。。SD卡连接不太可靠。。

不过反过来想,大品牌的SD卡也是经过了精心的设计、精密的制造和严格的测试的,楼主真的确定自己的电路组件的可靠性绝对超越了SD卡吗?所谓工业级,也许存在心理安慰的成分吧!

网友:
楼主是存储什么数据,需要这么大的容量?不是有3G通讯可以传输采集到的数据吗

楼主:
存储的数据主要分为以下几类:1、前1个版本的固件(用于固件远程升级失败的情况下自动恢复);2、由于服务器无法联机的情况下采集的数据,1分钟1次,每次采集的数据有 温度、湿度、雨量、3路电流的基波 至 5次谐波。 待服务器恢复通信后,将未传输的数据传输后删除;3、3路电流的波形,每5分钟采集1次, 不实时传输, 服务器有查询指令的时候,传输相应时间节点的波形;3、日志,平时运行的日志,主要用于设备出现问题的时候,故障分析,不实时传输, 服务器查询时传输。

实时传输的数据,要求最多能够缓存1个月的时间,   非实时传输的数据,要能存储1年以上。

另外, 设备是安装在 高压输电线路的铁塔上,全年连续工作, 即使在现场也很难触及到设备。

刚查了查EMMC,发现都是 BGA封装的芯片, 焊接有很多问题啊,哎。

其实我目前已经做了1个版本了, 用的是 SD卡的方案, 但是总觉得不妥, 就怕出问题。

楼主:
顺便发一下, 第一版的测试样机, 大概就是这么个东西:

网友A:
引用 楼主:
顺便发一下, 第一版的测试样机, 大概就是这么个东西:

LZ,那此五颜六色的小长条盒子是什么,从哪里可以买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存储的数据主要分为以下几类:1、前1个版本的固件(用于固件远程升级失败的情况下自动恢复);2、由于服务 ...

EMMC还好吧,本质上就是8bit的SD卡芯片,现在的手机平板全用的这东西,脚虽然多,但只有二十来根有用的,可以用FPC引出来,接到单边焊盘上。SD卡容易坏,质量参差不齐,难说啊。现在说句实话,没有多少东西是可靠的。EMMC用起来是最简单的(手机掉固件的不多吧,尤其是IPhone之类的),NAND的凑合,用SLC芯片差不多每2KB做4bit BCH就可以了,如果数据不是很重要,可以有少量错误,MLC和TLC也可以考虑,不过BCH就高了。CF卡真品还行,而且是标准IDE接口,容易对接。就看你需求了。

网友C:
一年下来擦写次数也不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EMMC还好吧,本质上就是8bit的SD卡芯片,现在的手机平板全用的这东西,脚虽然多,但只有二十来根有用的, ...

好的,谢谢。  我在 eMMC 和 CF 这2者之间在仔细考虑下实现方案 和 实现难度。    设备的 成本控制比较宽松,  主要是 开发周期 和 可靠性的问题。

网友:
电力设备?要求真高啊。

换个想法,用铁电什么的进行文件分配表和坏块管理,大存储用SLC芯片。或者直接就用个SLC芯片的U盘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年下来擦写次数也不少了

是啊, 就怕反复擦写坏了,  我现在用SD卡的方案, 都是每个月更换一个作为缓存使用的文件名, 就怕在一个区域一直擦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那此五颜六色的小长条盒子是什么,从哪里可以买到?

那个盒子是,使用铝块铣出来的盒子,  盒子我设计的, 不懂钣金和工艺, 只能暂时用这种盒子了,  一个盒子的价格比我里面的板子都贵好多,  五颜六色的那个是 表面贴的PVC不干胶标签, 为了区分不同功能的模块, 我就做了不同颜色的标签。  你看到的那个标签四周黄色的边, 是盒子的本色(阳极氧化后)。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个盒子是,使用铝块铣出来的盒子,  盒子我设计的, 不懂钣金和工艺, 只能暂时用这种盒子了,  一个盒 ...

铣出来真奢侈。应该有差不多尺寸的方铝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铣出来真奢侈。应该有差不多尺寸的方铝吧

做这个盒子的时候, 恰好公司的结构离职了, 结果只能我来做了,  前后找了几种铝型材的盒子, 老板都说不好看,没档次,   但是钣金我又不懂,  只懂一点雕刻机之类的工艺, 结果就设计了这个盒子。    到现在还没招到 结构工程师。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 就怕反复擦写坏了, 我现在用SD卡的方案, 都是每个月更换一个作为缓存使用的文件名, 就怕在一 ...

呵呵,SD有磨损均衡,和emmc一样的。现在的4g以上sd卡都是tlc的,没有写入均衡,很快挂挂。老卡厚道点的也就东芝16g白卡了,拆开里面是一个控制芯片加一片NAND。sandisk的是一坨硬封,寿命短暂。一定得拆开验正身。

网友:
做得真有工业感,扎实可靠的感觉。
1天的数据量不大的话,外扩SRAM,累积存储+掉电存储,应该就没问题了。

网友(2017-01-18):
也在做类似的东西,请教下楼主,你这个存储结构用的哪种文件系统?stm32上跑系统了吗?

楼主:
好久的帖子了,呵呵。  这个东西后来没做成功,主要是焊接问题(eMMC不好焊)。 原理上还是可行的。  我现在的设备本地已经不大量存储文件了, 主要靠服务器的24小时在线实现数据可靠接收。  设备本地主要是使用外扩展SRAM最大可以存储24小时的数据, 也就是说服务器故障不超过24小时,一般不会丢数据。  除非服务器坏了, 同时设备也断电了。

当然你要是想知道当时我做这个事情的进展情况,可以参见这个帖子: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13321-1-1.html

网友:
高压输电线路图像检测,太阳能供电,美光工业级SLC NAND Flash + UFFS 文件系统(经过优化),RTT 1.2.3 实时操作系统,现场不间断运行3年,总计有200多套,没有发生文件系统损坏。

证明,UFFS和RTT可靠性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