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频器很必要吗?分频器的电感可以用小功率变压器代替?

楼主(2014-11-21):
最近从废品站淘了一对大低音喇叭和一对儿高音喇叭,功率都很大,不能简单地用一个小电容分频,今天下午我在电子市场转了半天发现最便宜的分频器都比我的喇叭贵不知道用一个小工频变压器的次级能不能当分频电感用?

楼主:
电路不复杂但都是真的铜线铁疙瘩

网友:
那个是需要匹配的高通和低通滤波器,不是随便找个线圈和电容就能实现的,必须要通过仪器分析在几个点上的衰减。

网友A:
音响分频器一般是用空心线圈,因为铁芯有非线性和涡流损耗,不追求HIFI的话用铁芯电感也凑合了。

网友:
淘的时候怎么不一起弄来,实在不行功放前电子分频。

网友:
楼主的喇叭是拆车的吧?如果喇叭素质差,要不要分频器都无所谓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音响分频器一般是用空心线圈,因为铁芯有非线性和涡流损耗,不追求HIFI的话用铁芯电感也凑合了。 ...

我按照图中的电感饶了一个,用电感表测得电感值和图上差不离但还是不好听,可能是我没把喇叭装到音箱上的原因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按照图中的电感饶了一个,用电感表测得电感值和图上差不离但还是不好听,可能是我没把喇叭装到音箱上的 ...

没音箱什么都白搭。

网友:
哇,麦景图啊,好喇叭啊

网友B:
现在功放便宜,用电子分频更省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功放便宜,用电子分频更省事。

同意这一观点。电子分频要比LC的好很多。而且可以根据需要调节频点。

网友:
DIY一个,不费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音箱什么都白搭。

大师你那里有没有电子分频的电路图?我这喇叭在40-1200HZ的曲线很平,是不是要把分频信号设置在40-1200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音箱什么都白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