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电机能耗制动

楼主(2014-11-22):
谷歌搜来搜去就只搜到这一个阐述单相电机制动的文档,文档中的图片不清楚,我重画粘贴了进去。

截图粘贴进文档还是不清楚,还是直接贴图吧。

前面将文档里的Q3写成了Q4,先修改重新上传。

网友A:
给线圈通过直流电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线圈通过直流电不就行了。

一般是这样,但要长时间制动得加限流电阻,由于空间限制电阻要竖插,这电阻就成为最大的故障点,于是想找个更好的办法,就找到了这个。

文档里的器件和电压编号有些乱,修改了一下。楼主位不能编辑,放这里。

网友B:
你这个这么复杂,是反接制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这么复杂,是反接制动吧?

不是,关键在后半强电部分,前半部分控制可以根据需要自行决定。这个图是搜索到的文档里的插图,原图不清楚,所以我画了个。

网友:
不用直流,用单向脉动电流也可以的。要看实际需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