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不封号发帖,一个简单的利用定时器中断产生pwm

楼主(2014-11-22):
由于本人单片机只是业余爱好,一直没发帖,最近不发贴就封号,不得已发个贴,望大家海涵
单片机是stc15f104,按键功能就是3段调光
*****************************************************
*******************************************************/
#include<STC15F104E.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k1 = P3^4;
sbit pwm1=P3^2;
uchar keycom,tm0cm;
uchar keyda;
uchar pwmda;
void pwmsz (void);
/**************************keydelay******************/
           void keydelay (void)
  {
      uchar i=200;
      while ( i--);
          }
/**********************keyjc***************************/
             uchar keyjc ( void )
  { uchar i,x;
          if (k1==0){for (i=40;i>0;i--){if (k1==1) {x=0;goto ned;}
          keydelay();} while(!k1); x=1;}else x=0; ned: return (x); }
/************************************keyexe************/
          void keyexe (void)
        { uchar i;
                  i=keyjc();
                if(i==1){ keyda++; pwmsz();if(keyda>3) keyda=0;}

        }
/*****************************pwmsz****************/
                   void pwmsz (void)
        { if(keyda==0) pwmda=10;
          if(keyda==1) pwmda=83;
          if(keyda==2) pwmda=168;
          if(keyda==3) pwmda=250;
         }
/*******************************iosz*****************/
            void iosz (void)
     {  P3M1=0x10; //设置p34为高阻输入
            P3M0=0x04; //设置p32为推挽输出
            }
/***************************tm0sz*******************/
           void tm0sz ( void)
         {
                 //AUXR=0XC0;
             TCON =0x30; //开TM0中断
             //TMOD =0x03; // 设置tm0,tm1为8位定时器
                IE=0x82;//开全局中断
         }
/*************************************tm0中断********************/
       void tm0pwm () interrupt 1
        {

                 if(tm0cm==0)
                { TL0=pwmda; tm0cm=1;
            if(keyda==0) pwm1=0;
                 else pwm1=1;
                 goto end;
                 }
                 if(tm0cm==1)
                { TL0=255-pwmda; tm0cm=0;
          if(keyda==3) pwm1=1;
                 else pwm1=0;
                  goto end;
                 }
         end: TH0=0xff;
              _nop_();
         }

/*************************************/
       void main(void)
  {
   iosz();
   tm0sz();
   while (1)
   { keyexe(); }
  }

网友:
不发贴也不封号啊。怕怕。。。

网友:
你号是盗的么?不是盗的你慌什么?

网友:
为了不封号回个帖

网友:
支持一下楼主。LZ搞个酷贴就可以无忧了!

网友:
哎,我看看不说话多不行了吗,赶紧来顶一下。

网友:
好心酸的感觉啊

网友:
楼主可以再贴下原理图、实物图,这样方便大家交流学习~

网友A:
这样不是挺麻烦的,还要定时器没有PWM输出?

网友:
为了不封号我也准备发一帖,先支持一下!

网友:
大家多贡献一点,增加下活力和气氛吧

网友:
我想知道:请教问题也算发帖吗?

网友:
支持分享,共同进步!

网友:
什么情况/...................

网友B:
楼主这代码是几路输出的pwm?

网友:
51单片机我基本不用了,改投stm32阵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不是挺麻烦的,还要定时器没有PWM输出?

1块几的stc15f104不带pwm。同样的价格,stm8s003就功能强大多了,但是封装不好生产,只是为了用sop8的封装才用stc15f104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代码是几路输出的pwm?

1路,stc15f104就2个定时器,要用实时性强的中断法pwm最多做两路,如果对pwm没有严格要求,可以用计数查询的方法产生很多路,但是处理别的程序比如按键检测时可能会对pwm有影响

楼主:
程序 if(i==1){ keyda++; pwmsz();if(keyda>3) keyda=0;} 处有错误
应该是if(i==1){ keyda++; if(keyda>3) keyda=0;pwmsz();}

网友A:
引用 楼主:
1块几的stc15f104不带pwm。同样的价格,stm8s003就功能强大多了,但是封装不好生产,只是为了用sop8的封 ...

我们现在正在用STM8S003开发产品,不好生产是不是因为它的脚距啊?

你用SOP8是不是用过锡炉的而不是回流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现在正在用STM8S003开发产品,不好生产是不是因为它的脚距啊?

你用SOP8是不是用过锡炉的而不是回流 ...

一般有插件的都是打红胶过波峰焊呀,除非全贴片的,

网友:
好久没用goto了

网友:
用这个贴代码会比较整齐,另外建议你注释详细点,这样自己理解更深刻,别人看起来也更明朗。

网友:
支持下!   我也没发过贴   我菜鸟一个

网友:
回帖应该也算的吧

网友:
这也行啊,那我也来水一贴吧;

网友:
看看已示存在

网友:
不错!stc的很少用,支持下楼主

网友:
学习了!还没用过goto语句!goto是不是汇编语句啊,还是keil的语句啊!

网友:
lz分割线习惯和我一模一样

网友:
我也想发帖,无奈水平不够,没什么东西能让人感兴趣,故不要露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