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买了个无线充电器,上拆解图!

楼主(2014-11-22):
这个无线充电器是淘宝上买的,四十多块钱,昨天到手后,感觉质量好轻,手机放上去也不像同事的无线充电器一样有吸力,所以今天拆开来看看里面到底都是些什么。

话不多说,先上外观图

然后是拆机图

板子细节图

到此拆解完毕,不知哪位大神能帮忙从这几个芯片分析下,这性能大概什么样,能否改装点什么来改善性能?
这个充电器虽然用了一天,用着挺正常的,但拿在手上感觉很轻,总觉得没有质感。毕竟是四十多块钱买的,能充上电,就很高兴了,google官方的要50美金,穷屌丝实在用不起呀。

网友A:
这个需要手机支持无线充电功能够不?

网友:
无线充电效率=(5*1)/(5*1.5)=66.7%,效率这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需要手机支持无线充电功能够不?

我手机是Nexus5,本身支持的

网友B:
  效果如何 ? 几个小时能充满电 ?

网友:
  就像一个简易版微型电磁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效果如何 ? 几个小时能充满电 ?

这个没详细测过,现在正在充电,上一张截图给你看看
手机用了快一年了,不知道电池损耗怎么样

网友C:
充电电流最大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充电电流最大多少?

这个没测试过诶

网友:
要是改进一下,附加个电磁炉工作模式,热杯咖啡之类的岂不是更实用了。

网友:
看到了STM8S003

网友:
  虽然没有用过, 但是 一般都是PWM调整功率管导通充电线圈发送无线能量出去,  想改善性能, 用好点的功率管把效率变好点 !

网友D:
这东西,对身体肯定有危害。建议少用。

网友:
看到了stm8s的身影~

网友:
这么便宜的东西肯定是有问题的~

网友:
8S003的影子,无线充电,怕辐射,敬而远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东西,对身体肯定有危害。建议少用。

无线充电不是很正常么,就像电磁炉一样,只要符合标准,应该没有太大危害的吧?

网友:
感觉还是对身体不好

网友:
可以把手机放电磁炉上试试不

网友E:
一看就是新的安卓系统,爽么?!

网友:
频率是多少?

网友:
这个有才

网友:
退一万步讲,即使有危险,离得远点就好,距离翻倍,辐射量就是1/4,微波炉离人超过30cm基本无影响,这玩意离人半米也就是一臂的距离,应该没啥问题了

网友:
很不差的样子,

网友:
无线充电,蛮好的啊

网友:
觉得轻,  加个配重块 进去, 就有手感了...

网友F:
奶7的,凌阳的方案

网友:
你这个好像少了温度控制,我的线圈底下加了个热敏电阻,作温度检测。

网友:
话说真的就像个电磁炉

网友:
做工不错??

嫌轻你可以加块铁在里面。

网友G:
这个四十几元应该是超值了,效果好不好,不应该看重量啊

网友:
像个电磁炉。。。。

网友:
有些东西,现代医学也是检测不出来的,就是慢性病。

网友:
看起来还不错,公司若有频谱仪,可以测下电磁强度

网友:
小型电磁炉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看就是新的安卓系统,爽么?!

还好吧,就是有些软件还不兼容,很郁闷,比如支付宝,得用很老的版本才能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四十几元应该是超值了,效果好不好,不应该看重量啊

效果感觉还好,就是用单片机和324这么搞搞,不知道是不是真的符合qi标准

网友:
效果感觉还好,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看起来做工还是不错的。

网友:
看起来挺有意思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好吧,就是有些软件还不兼容,很郁闷,比如支付宝,得用很老的版本才能正常工作 ...

QQ国际版也不兼容啊,支付宝我还不知道呢。

网友H:
刚一看感觉像是个微型电磁炉貌似加铁不成吧,感觉会影响磁路。

楼主:
引用 网友H:
刚一看感觉像是个微型电磁炉貌似加铁不成吧,感觉会影响磁路。

本身不就有圆盘型的磁芯么,应该可以加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奶7的,凌阳的方案

你这是平板呀,充电速度没法对比

网友:
真是个电磁炉啊

网友H:
引用 楼主:
本身不就有圆盘型的磁芯么,应该可以加铁的

圆盘是磁芯?还以为只是个支架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H:
圆盘是磁芯?还以为只是个支架而已。

听同事说应该是软磁材料,很轻的

网友H:
呵呵, 那就自己上块铁板看看影不影响效果,不影响的话就可以增加质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呵呵, 那就自己上块铁板看看影不影响效果,不影响的话就可以增加质感了 ...

想加个磁钢,像谷歌官方的一样,能吸住手机

网友I:
把原理图超出来研究研究啊。。看芯片个数,和布线感觉还行啊。。

网友:
不是用的专用芯片,估计满足Qi标准很难。

楼主:
引用 网友I:
把原理图超出来研究研究啊。。看芯片个数,和布线感觉还行啊。。

这东西主要应该在控制和算法那块吧,方案大公司都有公开了呀

网友:
无线充电的手机 放电磁炉上能吗  哈哈

网友J:
感觉无线充电效率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J:
感觉无线充电效率不高

查了下,有些厂商推的方案效率能到百分之八十多,比如IDT的

网友:
无线充电,还没用过哈!~不知道效率如何?

网友K:
微型电磁炉,

ps:  做个小锅子放上面不知道能不能用来煮鸡蛋。

网友:
转换效率不高吧.东芝有无线充电的方案.效率还行.

网友:
真的看着像电磁炉,不知道电磁辐射的问题解决得如何

网友:
充满电得几天

楼主:
电池电量40%,充满要一个多小时,估计从没电到充满要2小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K:
微型电磁炉,

ps:  做个小锅子放上面不知道能不能用来煮鸡蛋。

据说要有通信协议的,如果这块搞定,估计能做个5W的无线加热咖啡杯

网友:
辐射大吧
家里有小孩的还是少用

网友L:
无线充电,发热问题怎么解决?楼主的机子在充电时热不?

楼主:
引用 网友L:
无线充电,发热问题怎么解决?楼主的机子在充电时热不?

温度不高,只能算温热,不过那是外表温度,不知道充电器内部和手机内部有多高的温度

网友:
qi 标准, 本来就是这么简单, 速度和发热的矛盾是个问题。

网友:
过温,过压检测,一个比较重要的动态功率调整,以及异物检测的功能,输出电流的能力。还得考虑一下

网友:
看着做工不错不知道效率怎么样

网友:
做工还是不错的。像个电磁炉,但和电磁炉工作原理还是很大区别的。无线冲电要效率高起,好像发射与接收都需要在谐振频率上才能上高效率,有些还有频率反馈跟踪什么的吧

网友:
还升级了安卓L系统哦~

网友:
手机放在电磁炉上是不是一样充电呢

网友:
能不能不要看到有电磁波或是辐射就说有危险?真正危险的是电离辐射,不是电磁波的低频辐射,就这么个充电器开关频率最高最高不过几M级别,虽说传递功率是有几瓦,但那是靠电感耦合,而靠辐射出来的能量又能有多少?这要都有危险那用个电磁炉做个饭岂不是死定了?那玩意儿功率几百W啊?

网友:
这玩意貌似不是方波吧,记得之前看的是正弦,看着电路不是使用的文振电路吧?

网友:
看着还不错啊

网友:
我的也是N5,用垃圾无线充电时,手机发热,有时程序估计就乱了,自动往外打电话。。再也不敢用了

网友:
看着就像是个微型电磁炉啊

网友:
看电路板感觉也挺简单的啊!

网友:
电磁炉改造一下,就成了超级充电器,哈哈哈。

网友M:
STM8S003做的半桥,应该充电电流到不了1A吧

网友:
前几天还看坛里有人自己改装手机无线充电的

网友(2015-12-07):
不会将手机上面其它元件 都给煮了吧

网友(2016-01-07):
高手都在人间

网友:
STM8把很多单片机搞得混不下去了。

网友:
充电很方便啊!不过辐射应该也较大

网友N:
能不能输出5V1A?

网友:
引用 网友M:
STM8S003做的半桥,应该充电电流到不了1A吧

半桥做了后,是要看它的发射频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N:
能不能输出5V1A?

具体忘了,但是之前给我的Nexus5冲,速度还行,应该能达到1A吧

网友:
这效率66%,还是感应式的,有点低啊。不知道带不带金属探测功能,估计满足不了QI的标准。

网友O:
那2个8脚芯片是干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O:
那2个8脚芯片是干么的?

应该是MOS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