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32F103VBT6做的电机驱动项目,偶发性重启复位,行友们....

楼主(2014-11-22):
SMT32F103VBT6做的项目,偶发性重启复位,行友们分析下哈

供电方案采用5V开关电源和12V开关电源
CPU供电采用LDO 1117稳压供电
系统限位线电机线电源线都设置滤波磁环
220V电源输入采用EMI滤波器
电路板采用手工布线,DGND和AGND相隔离,电路板整体敷铜到DGND网格,电路板地和机壳地连接
继电器采用RC滤波电路

但还是有问题,大家朋友们帮忙分析下,先谢了

网友A:
只看这一点是什么也看不到,看板子,看原理图,PCB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看这一点是什么也看不到,看板子,看原理图,PCB

我们现在很是郁闷,你有好的建议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们现在很是郁闷,你有好的建议吗

你一个很小的疏忽,可能是布线,可能是原理图、可能是元件故障。我们自己做项目一般没有严格的测试部门把关,很容易带问题出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一个很小的疏忽,可能是布线,可能是原理图、可能是元件故障。我们自己做项目一般没有严格的测试部门把 ...

谢谢你的回复,记下了

网友B:
1、电路板地悬空,不要跟机壳连接;
2、用示波器看看3.3V的抖动情况,预测是由于电机开始与停止时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电路板地悬空,不要跟机壳连接;
2、用示波器看看3.3V的抖动情况,预测是由于电机开始与停止时的影响。 ...

恩,电路板DGND连接外壳是看到老外那样做了,电机开始和停止还没有上示波器检测,这个记下了多谢了,大家多提意见啊

网友:
看一下你的IO是不是直接和你的电机驱动连接起来的,中间有没有加隔离?

网友:
如果没有加隔离,电机转起来的会产生电流,会使电流倒灌,使单片机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