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思卡尔单片机抗静电能力怎样?

楼主(2014-11-22):
之前用ST的片子手工焊接的,结果发现有几个IO坏了,怀疑是被静电打坏的,冬天天气干燥,容易有静电,后续想用飞思卡尔片子,不知道抗静电能力怎样,请论坛的大侠指导一下

网友:
不管抗静电能力怎么样,首先你要保证你焊接的工具以及人员已经有ESD保护。

网友:
静电,不是什么单片机能抗不能抗的,而是人要去防的。

网友:
飞思卡尔的芯片一般都是用于汽车级的芯片,抗静电、稳定性应该会比一般的民用商用的好

网友A:
是不是烙铁漏电了?
实话说,焊MCU不多,没有特意地防过静电,还从来没有焊坏过.

网友:
应该比ST强吧

网友:
焊接温度、焊接时间长短都会导致你的问题

网友:
碰到过st热插,io挂的情况。

网友:
IO焊接坏了问题可能有很多,如果焊台有静电防护的话,可能是你焊接温度或者其他方面的原因。

楼主:
焊台没有静电防护

网友:
戴个静电手环

楼主:
静电手环也要很好的接地才有用

网友B:
比意法的要强很多,最近用意法的m0,坏了好几次了,经常swd接口被击穿和地短路的,

网友:
STM8的抗静电也不好,也经常遇到挂掉的

网友:
KE02的ESD可以做到+-6000,如果真是ESD的问题,可以选择KE02

网友:
fsl的芯片 还是很不错的。

楼主:
正算用飞思卡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意法的要强很多,最近用意法的m0,坏了好几次了,经常swd接口被击穿和地短路的, ...

有些IO口对地电阻只有几百欧姆了,正常电阻应该在M级别以上的电阻

楼主:
焊接MCU的温度一般多少度为合适的,不会损坏芯片?

楼主:
无铅的温度一般多少?有铅的温度一般多少?

网友:
有实际经验的人来回答吧

网友:
2楼说的正确,你需要焊接时有ESD保护,另外,你的烙铁焊接温度要在芯片datasheet规定的焊接温度范围内,否则有可能会搞坏。

网友C:
不至于吧,飞思卡尔的品质还是可以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焊接MCU的温度一般多少度为合适的,不会损坏芯片?

其实手册规定的的最大温度是260度,建议焊接过程中将温度保持在300度左右,不能过高。

网友:
冬天的时候最好在焊接的时候带上静电手环

网友:
引用 楼主:
焊台没有静电防护

可以简单的做些防护,比如焊接前最好洗下手。让手不要过分干燥,可以在焊接器件前接触下其他的接地导电物体,让你的静电释放下,应该会有点效果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至于吧,飞思卡尔的品质还是可以的

不是品质有问题,焊接的时候要注意芯片datasheet规定的温度,这些是焊接芯片的基本知识。

比如以K60为例,规定的焊接温度最高260度,芯片本身可能还有一些余量,一般也就300度左右,但是如果你的烙铁温度高于400度,那么就可能会烫坏引脚了。
总之,焊接的时候注意一下。

网友:
在干燥的冬季,穿着化纤的服装时很容易带有静电。通常人体所带静电在数千伏左右,有时甚至可带有数万伏的静电。人体触摸电路板或IC,很容易损坏IC的。做好防静电,很关键。

网友:
静电,芯片自身的防护是一方面,自己也要注意防静电,比如尽量不要用手去摸芯片,焊接前先洗手,放掉身上的静电。铬铁要接地。

楼主:
焊接的时候会听到啪啪的声音,静电太厉害了

网友E:
两个方面 一个是来自焊台  所以有时候你在焊接LED发光二极管的时候  二极管可以被烙铁头点亮  还有就是人体的静电  一般按照GB17626上面的规定 空气放电2K  接触放电8k   焊接或者碰片子之前  先把自己身上的静电放出去  这样就比较安全了  用了3年的FSL  似乎还没有因为ESD出过问题

网友:
飞思卡尔抗静电要好一点,但静电主要还是要预防。

楼主:
是的,之前焊接片子没做静电防护也没出现什么损坏的情况,这次不知怎么就出现了这种情况,看来做静电防护还是很重要的,除此之外还需要注意温度

网友:
芯片抗静电能力强,不代表芯片不会因为静电原因损坏。还看具体的应用环境

网友:
温度一般不是主要问题,我烙铁质量比较差温度各种不靠谱也没搞坏过芯片(一次大意了,铜皮掉了都没事),包括国产的不靠谱的货;根本原因还是在 ESD 这一块。

网友F:
静电抗肯定不错的,我用的16位的mcu,吹风焊台370度狂吹。936烙铁350度从来不接地。较准脚位都是直接用手移动芯片。静电手环呵呵肯定没有的。

网友:
焊接的时候,最好带上静电手环,我们公司所属的工厂的OP都被要求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静电抗肯定不错的,我用的16位的mcu,吹风焊台370度狂吹。936烙铁350度从来不接地。较准脚位都是直接用手移 ...

你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F:
静电抗肯定不错的,我用的16位的mcu,吹风焊台370度狂吹。936烙铁350度从来不接地。较准脚位都是直接用手移 ...

冬天你不做静电保护试试看,看会不会打坏

网友G:
如果焊接人员不保护,神片子也顶不住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烙铁漏电了?
实话说,焊MCU不多,没有特意地防过静电,还从来没有焊坏过. ...

我也没焊坏过。基本没戴过静电手环。但焊的时候尽量不用手直接接触板子上的焊盘及元件管脚。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焊接人员不保护,神片子也顶不住的啊;

是的,之前我也认为做不做静电保护无所谓,自从被静电打坏过IC之后,才认识到做静电防护是多重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焊接的时候会听到啪啪的声音,静电太厉害了

"啪啪的声音", 真厉害!

网友:
比一般的要好吧,汽车上用的嘛

网友A:
焊接时300度不好用, 400度也用过, 动作快点, 拉一下就收, 晾会儿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接时300度不好用, 400度也用过, 动作快点, 拉一下就收, 晾会儿再上

烙铁温度不能太高,会损坏IC 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烙铁温度不能太高,会损坏IC 的

真没坏过, 烙铁跟料接触时间别太长, 0.5秒以内

网友H:
抗静电,除了芯片本身,人为防护也非常重要。不过有一些芯片确实会脆弱一点,之前用手拿了十几个X星的单片机,结果差不多全部挂了,不知道是不是我手上的静电太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没坏过, 烙铁跟料接触时间别太长, 0.5秒以内

焊接0.5mm间距的MCU ,要拖锡的,0.5S以内不可能完成

网友:
引用 楼主:
冬天你不做静电保护试试看,看会不会打坏

过些时候我再焊一块试试,刚好做了一些板子。公司打样的。xet256的。回头把板子发上来等着挨砖。

网友:
引用 网友H:
抗静电,除了芯片本身,人为防护也非常重要。不过有一些芯片确实会脆弱一点,之前用手拿了十几个X星的单片 ...

兄弟你的什么片子,太娇贵了吧。飞卡不会这样吧?

网友:
冬天,静电比较高,拿片前先洗手

网友:
         飞思卡尔的抗静电能力应该是业界领先的,放心

网友I:
插座接地是假的,大家都是怎么处理的啊

网友:
如有必要室内要使用加湿器会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I:
插座接地是假的,大家都是怎么处理的啊

怎么是假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是假的了?

我指墙壁插座没有接地线,用防静电烙铁还管用吗?

网友:
所有的芯片都怕静电 只是抗静电打击的等级不同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品质有问题,焊接的时候要注意芯片datasheet规定的温度,这些是焊接芯片的基本知识。

比如以K60为例 ...

不看你说还不知道,200多度好像挺低的,实验室的锡不好得高温,得注意了我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手册规定的的最大温度是260度,建议焊接过程中将温度保持在300度左右,不能过高。 ...

最高温度260度,这个有点低,不好焊接的。

网友:
一般情况下都是人为失误,你做好单片机的外围ESD,这才是王道

网友:
做好防范措施还是有必要的

网友:
静电几乎没什么芯片可以抗的,反而是51一类的老芯片layout大一些,所以更难被击穿

网友:
感觉木有比stm32更脆弱的了,新手不懂,大家莫喷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两个方面 一个是来自焊台  所以有时候你在焊接LED发光二极管的时候  二极管可以被烙铁头点亮  还有就是人体 ...

啊啊啊啊  刚刚才发现 空气放电和接触放电的电压标准写错了  空气应该是8KV   接触放电应该是2KV

网友:
飞思卡尔芯片这么皮实啊,一定要好好学习了

网友:
大概记得手册上说除了电源脚, io口有保护抗2KV

网友:
这个最好在电路中做

网友:
一般芯片内部都有防静电的,可以查手册。cpu的io一般也不会外漏出来,所以也不需要额外的保护。

网友:
没用过,不知道,,得飞币,嘿嘿,,

网友J:
自己得提前做好保护比较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J:
自己得提前做好保护比较重要

有的时候防不胜防

网友:
抗静电能力还行吧应该少比STM32强,以前用过XS128和K60但是也出现过复位情况,是什么原因导致复位,至今仍然没找到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的时候防不胜防

有时候是这样 ,但是不会每次点都那么背 ,还是要做好防范

网友(2014-12-22):
飞思卡尔的质量比ST的好一点

网友(2015-03-21):
引用 楼主:
冬天你不做静电保护试试看,看会不会打坏

冬天没做保护 也没坏  也可能是我弄得少 但是因为干燥引起静电复位的情况挺多的

网友:
一般都还好  用防静电的焊台,使用时用个手环,也不贵,注意保护下都没太大问题

网友K:
用了几k stm32了,还没有遇到静电打坏的情况,倒是MOSFET有坏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K:
用了几k stm32了,还没有遇到静电打坏的情况,倒是MOSFET有坏的

哪有那么容易打坏,要是那样子,谁还敢用他们家片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L:
哪有那么容易打坏,要是那样子,谁还敢用他们家片子啊

的确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M:
FSL的ESD非常好,空气放电8KV测试,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的确遇到这样的问题

STM家片子的确质量差些,但价钱也便宜啊,用他们家东西首先要评估使用环境,其次设计跟生产肯定要注意一些的

不能说芯片坏了就一味说芯片质量差,有时候也要找找自身的原因

网友:
我倒没感觉有静电打坏的,倒是发生过焊接时间过长烫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FSL的ESD非常好,空气放电8KV测试,没问题。

就KE一个系列是这样的,其他系列的和ST的指标是一样的。

网友:
用过很多片,样品阶段都是手工焊的,没有任何ESD防护,从来没有损坏过.
做成产品,空气放电15KV, 接触放电8KV.没有问题.

楼主(2015-04-29):
静电也只有在冬天的时候比较明显,干燥,之前用手摸板子上的单片机,看到板子IO接LED会亮一下

楼主:
是的,所以在使用的时候要特别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