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IC单片机的配置位问题

楼主(2014-11-22):
“Configuration Bits set in code”勾选中后,又在代码中使用_CONFIG进行了配置,请问是以哪个为准?还看到网上有例程是在main函数的开始处进行配置,请问这三种方式,哪个好些?哪个优先级高?

网友A:
main 代码中配置_CONFIG  优先

楼主:
再请教一个问题,看到pic很多例程有“
#include <p24Fxxxx.h>”,但没有在include search path看到相关的设置。是否是因为p24Fxxxx.h是编译器自带头文件,而不需要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in 代码中配置_CONFIG  优先

再请教一个问题,看到pic很多例程有“
#include <p24Fxxxx.h>”,但没有在include search path看到相关的设置。是否是因为p24Fxxxx.h是编译器自带头文件,而不需要设置?

楼主:
gld文件不指定的话,貌似编译器也会自动使用系统目录下的对应文件。

网友:
X...\Microchip\xc16\v1.23\docs
config_index <===CONFIG 相关设置文件

网友B:
Configuration Bits set in code 优先。

楼主:
引用 网友B:
Configuration Bits set in code 优先。

这和2楼说的相反。再帮忙看下这个问题:http://www.amobbs.com/thread-5605492-1-1.html

网友B:
我也是在一本书上看的,记不得了。其实楼主自已也可以做个试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在一本书上看的,记不得了。其实楼主自已也可以做个试验。

想试验,但没有板子

网友:
随便搭一个也不费事。这样,我这两天试验一个,给你个结果。稍等。

网友C:
勾选就表示在程序中配置,未勾选表示在IDE中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勾选就表示在程序中配置,未勾选表示在IDE中配置。

怎么看的介绍都是勾选表示配置生效

网友D:
引用 楼主:
怎么看的介绍都是勾选表示配置生效

钩选表示使用程序中配置,不钩选表示使用IDE配置。
有什么好纠结的呀?有时程序中配置不使用仿真,这时如果仿真使用IDE就比较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D:
钩选表示使用程序中配置,不钩选表示使用IDE配置。
有什么好纠结的呀?有时程序中配置不使用仿真,这时如 ...

主要是网上有两种相反的说法,比如“备注:配置完成后,把Configuration Bits set code前面”√”打上,锁定配置”。代码中如果没有_config的话,那IDE中到底是勾选还是不勾选?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网上有两种相反的说法,比如“备注:配置完成后,把Configuration Bits set code前面”√”打上, ...

代码中没有config,相应配置寄存器会是默认值。默认值也是一种配置。

网友(2014-12-27):
虽然不会。可是看看大神分析也是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