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如何从Internet网页上下载文件自动升级程序?(如何通讯)

楼主(2014-11-22):
单片机采用串口转wifi模块与Internet连接,目前单片机能用post方式和web服务器通讯,上传单片机这边的测量数据到web服务器数据库,由web服务器向用户展示

问题来了:

我想单片机可以通过查询数据库,自动从web服务器下载升级用的bin文件,单片机这边没有问题,只要能下载了,关键是用什么方式通讯比较合理呢?单片机通过get方法貌似可行,但是还是发帖询问一下各位大神,有无更优办法?

网友A:
都有tcp和http栈,可以get了还有什么更优方法?我能想到的是再加个CRC/MD5码验证bin文件的完整性?下载两个文件,一个是裸bin, 一个是验证码(http://xxx/yyy.bin.md5)

网友:
楼主好高级的应用,不懂,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有tcp和http栈,可以get了还有什么更优方法?我能想到的是再加个CRC/MD5码验证bin文件的完整性?下载两个 ...

我就是不懂网络编程不知道撒,现在我们也只是初拟方案,验证可行性,后期外包给高手做

网友B:
做一个TCP/UDP服务器,通过自定义协议和单片机通讯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一个TCP/UDP服务器,通过自定义协议和单片机通讯就可以了

不行的哦,我们的服务器只能运行web程序的啊

网友B:
这个也可以的,升级文件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也可以的,升级文件大吗?

就是单片机程序嘛,不会很大,几十KB而已啊

网友:
这种情况可以用http协议,就是解析协议麻烦点

网友:
对单片机要求比较高啊

网友C:
都可以互相通信了,有啥不可以的。我更关心网络延迟或中断,会不会导致变砖

网友:
有详细方案吗?开元的。

网友:
方式有很多种

网友:
通过网咯更新程序,网络安全问题就出现了

网友:
找个GPRS模块,带编好的协议的,直接串口操作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可以互相通信了,有啥不可以的。我更关心网络延迟或中断,会不会导致变砖 ...

不会的,坑定是先下载完了,校验没有问题了,再开始重新写flash

网友:
应该不是问题,关键单片机要有足够的空间存储升级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