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最简单的热电偶过热检测电路有没有问题?

楼主(2014-11-22):
电路使用下面图片中的K型热电偶,请问这个电路想实现130度的过热检测能不能达到正负5度的精度?另外这个电路还能不能再简单一些?

以下是电路出处关于冷端补偿的分析:

补偿过程:由于环境温度从0℃上升到30℃导致热电偶电势下降了1.203mV。只要给热电偶正端叠加上1.
203mY(或负端减去1.203mV)。最终结果就是正确的。因二极管的温度系数是2mV:C,从0℃到30℃二极管的端
电压变化了60mV,而热电偶只需1.203mV的补偿。60mY/1.203mV≈50倍.即把二极管的端电压变化减小到1
/50,方法很简单,电阻分压只要R5/(R4+R5)=50即可。以“K”型热电耦为例见图2,测量范围一50℃
~900℃。

网友A:
这图哪来的,很象手持温度表上的

网友B:
K型热电偶, 冷端补偿 40uV/℃ , 这个图冷端补偿功能可以实现, 国内很多温控仪采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图哪来的,很象手持温度表上的

这个图冷端补偿和放大部分是google来的,后面比较和输出部分是我加上去的,出处没有说是用在什么设备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K型热电偶, 冷端补偿 40uV/℃ , 这个图冷端补偿功能可以实现, 国内很多温控仪采用的 ...

就是说这个电路没有问题吗?

楼主:
原来我的电路来源文件是啊莫论坛上的
http://d1.amobbs.com/bbs_upload7 ... ev_688573B55F97.pdf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说这个电路没有问题吗?

这个电路能 工作, 但R1电阻的取值要调整, 还有U2B构成的比较器 要做滞回 设计,不然在比较点会频繁来回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能 工作, 但R1电阻的取值要调整, 还有U2B构成的比较器 要做滞回 设计,不然在比较点会频繁来回动 ...

请问图中的R4是不是应该取50.1K?因为二极管的压降是0.5V,通过电阻以1:50分压后是10mv, 那么电桥的另外一个臂应该也是10mv,这样才平衡, 这样的话R4应该是50.1K。
另外放大部分应该是一个减法器电路, 运放的正输入端应该还有一个跟R8阻值相同的电阻连接到地的, 为什么图中没有的?

网友C:
楼主可以考虑使用专用芯片,MAX6675, 电路简单, 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以考虑使用专用芯片,MAX6675, 电路简单, 可靠。

我只是简单的过温检测,并且精度+-5度就行了,所以不需要这种带模数转换的芯片, 不过MAX6675这个芯片的使用真是简单, 有没有类似简单的带温度补偿模拟输出的芯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是简单的过温检测,并且精度+-5度就行了,所以不需要这种带模数转换的芯片, 不过MAX6675这个芯片的 ...

MAX31855 是另一个型号, 替代MAX6675
线路是是超简单的, 也很可靠, 什么补偿都在内部搞定。。不用烦恼。。 有12bit 的精度。。

输出模拟的, 暂时我还不知道有没有。。
MAX31850 是1Wire 输入

网友C:
其实, 楼主何必折腾使用K-type?
如果只是测量130°C, 精度+/-5°, 用PT100 , 配个窗口比较器就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 楼主何必折腾使用K-type?
如果只是测量130°C, 精度+/-5°, 用PT100 , 配个窗口比较器就足够了 ...

要探测的东西塞传感器的地方只有楼主位图示的那种热电偶能塞进去, 所以只能用热电偶。

网友(2015-12-30):
据我所知,1mV的信号用LM358可不行。漂移会搞死你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是简单的过温检测,并且精度+-5度就行了,所以不需要这种带模数转换的芯片, 不过MAX6675这个芯片的 ...

lm35是你的不二选择,要是非要用热电偶就不知道了

网友(2016-07-15):
简单的热电偶信号放大

网友:
后面的比较器没有加滞回

网友:
有高温热敏电阻。。。

网友D:
我手头一个热电偶的电路是用OP07的,用LM358怕是不行。

网友(2017-04-24):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以考虑使用专用芯片,MAX6675, 电路简单, 可靠。

你好。请问下。用max6675  有什么 参考电路吗?
我用max6675  遇到些问题。

网友:
可以用的,但是不同的材料需要调整下参数而已!

网友E(2019-07-17):
引用 网友D:
我手头一个热电偶的电路是用OP07的,用LM358怕是不行。

lZ,你的热电偶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lZ,你的热电偶能分享一下吗

与楼主的图是一样的,只不过用的是OP07,正负电源供电。

网友(2019-09-10):
引用 网友D:
与楼主的图是一样的,只不过用的是OP07,正负电源供电。

你好,请问你的电路,除了运放不同,其他电阻值都是一样吗?谢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手头一个热电偶的电路是用OP07的,用LM358怕是不行。

你好,可以分享下你的热电偶采集电路吗?我不是很清楚元器件参数如何设置,谢谢

网友D(2019-10-25):
引用 网友F:
你好,可以分享下你的热电偶采集电路吗?我不是很清楚元器件参数如何设置,谢谢 ...

除了运放不一样,电路及电阻都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除了运放不一样,电路及电阻都一样。

谢谢,请教下 R4 和R5是作什么用的? 是像版主说的电桥平衡,还是只简单作为一个正电压分压,满足单电源运放的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