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12 PWM调试记录(四轴飞行器控制板)

楼主(2014-11-22):
最近在做用DSP2812做四轴飞行器控制板,需要用PWM模块,本来在自己的DSP2812板上调同了EVA和EVB,驱动好盈电调控制朗宇电机也可以了,于是自己重新打板做了一块,电路基本没什么变化,只是新板多增加了几块74HC245,将输出的3.3v变5v驱动,本来EV模块的驱动按理说程序一样即可,可是新板EVB的PWM模块就是没有输出,于是开始查找问题所在

比较自己的电路
实验板上PD0,PD1,PD5,PD6,都是悬空,EVA和EVB的PWM波形都可以正常输出,但是自己做的新板上是想把PD管脚用做GPIO,于是也接上了74hz245,结果发现EVB没有输出

研究半天,终于找到解决办法是要将PD0,PD1,PD5,PD6分别接一个上拉电阻,使其为高电平,这样即可正常输出PWM波形
我的电路图

对了,关于EV模块的PWM程序上还有一个重要的一点:
看到很多人研究,PWM没输出,可能是程序中没有添加下面两句

EvaRegs.EVAIMRA.bit.PDPINTA = 0;    //重要
EvbRegs.EVBIMRA.bit.PDPINTB = 0;    //重要

秀一下我的控制板,马上就上PID算法了,期待首航

最后附上的我DSP2812控制板原理图,打板还有多的,有需要的坛友可以联系免费送了,当然邮费自理

网友:
四轴飞行器控制板算法应该很复杂吧?

网友:
支持下    这四轴应该很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