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odlesim编译正常点仿真没反应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4-11-22):
卡在这一步。之前是正常的中间几天没用突然就坏了,点仿真一点反应没有。

网友A:
可能是版本问题,我也是卡在loading就不动了,后来换了10.2c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版本问题,我也是卡在loading就不动了,后来换了10.2c就好了

谢谢我去找个10.2C的试下之前用的10.0的出问题后更新到10.1还是不信一会儿试试10.2

楼主:
问题不是这个还是不能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