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屏幕很黑,不能调亮,FN+F6不行,因键盘坏掉了

楼主(2014-11-22):
本来可以用外接普通键盘代替的,可以笔记本的键盘还有第二功能,那就是调节屏亮度的FN+FX组合键,不知道市场上有没有带FN键的跟笔记本键盘一样的就好了?

网友A:
电源选项里可以调亮度啊

网友:
就是啊,软件里面可调

网友:
电源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选项里可以调亮度啊

关键是现在黑得几乎看不到屏幕...

网友:
外接 键盘 有 FN 就可以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是现在黑得几乎看不到屏幕...

外接显示器

楼主:
师傅,外接显示器,还得用FN+F7切换一下是不?我这里恐怕FN键坏掉了.......

网友:
黑的几乎看不见屏幕了那就是背光坏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是现在黑得几乎看不到屏幕...

背光灯管或高压板坏了,拿去修吧,百八十块钱。有时间可以自己尝试修,高压板和灯管都是十块钱的东东。

网友:
背光坏了?我的电脑出现过两次,拿个手电贴着屏幕,勉强可以看见内容。

网友:
要换背光灯管了,50-100元搞定

楼主:
但是静置20分钟左右,它自己又正常地亮了.这时候,一直使用都正常,真奇葩奇葩.

网友:
还是去修一下,貌似高压条不行了,故障很典型的就是虚焊之类的,时间长了热了焊点有接触上了,干嘛给自己找别扭,能花点錢修好就花点,顺带让监测下键盘,不行让把键盘也修一下

网友:
黑的看不见就不是亮度设置问题了,正常最低亮度也能看清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师傅,外接显示器,还得用FN+F7切换一下是不?我这里恐怕FN键坏掉了.......

扣上屏幕后开机。如果是THIKPAD的机子。

网友:
找一个很黑很黑的地方看

网友:
好像有款软件可以将损坏的键用其他键替换的

网友B:
某宝上的笔记本键盘很多,几十百八块钱的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某宝上的笔记本键盘很多,几十百八块钱的很多

买了一个小的外接笔记本键盘,上面有FN键,结果还是没有找到FN+*调节那个亮度升的键.这个键盘也白买了.

网友:
拿个手电贴着屏幕,勉强可以看见内容。

网友C:
可能是屏线坏了,9月份本本也是这样,换了屏和高压条没效果,后来换了屏线好了。LZ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屏线坏了,9月份本本也是这样,换了屏和高压条没效果,后来换了屏线好了。LZ试下 ...

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把屏幕电源设为1分钟关掉显示器电源,然后空等一分钟后,按任一键,屏幕就亮了.

网友D:
楼主可以淘宝淘个背光锻炼一下动手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可以淘宝淘个背光锻炼一下动手能力

你看我这现象是背光的可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把屏幕电源设为1分钟关掉显示器电源,然后空等一分钟后,按任一键,屏幕就亮了. ...

那你试试按快捷键Win+B让屏幕关闭,然后按任意键点亮屏幕。

网友:
高压条的问题,网上买个自己换吧。

网友:
WIN8里面好调

网友:
自己动手换过一次灯管,15元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