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华有线宽带,花生壳无法解析出正确IP地址

楼主(2014-11-22):
熟悉网络的朋友帮忙看看我的IP地址,不同地方显示不一样
路由器

百度

IP138

花生壳

我想用花生壳解析出这个歌华有线IP,怎么才能做到?

网友:
使用 www.ip.cn  查的 IP 是多少?

网友:
我用过花生壳, 免费的花生壳经常解析不对.

网友:
你可能使用了歌华有线的内部网,在内部网的ip=101.243.235.224,出外网时,进行地址转换,外网地址是:211.100.51.114
百度在歌华有线可能有镜像服务器。

楼主:
谢谢大家,
我想用花生壳解析出这个歌华有线IP,怎么才能做到

网友:
花生壳 一直想用 懂得人指点一下

网友:
楼主这妥妥的是被封在内网里了,自己并不享有一个独立的公网出口IP。

请选择任意一个境外查IP服务。这是为了保证不受CDN镜像技术的干扰,防止请求被路由到歌华大内网的某个内容缓存服务器上。例如:
http://ifconfig.me/
http://www.whatismyip.com/

为了验证一个链接是否在内网就被消化,可以参考tracert的结果:

我当时的公网出口IP经检测就是175.30.48.1,那么可以肯定我的这个请求必定逃离了运营商内网。
而如果以楼主位的状况去tracert百度,则多半会看到这样的现象:请求逃离了101.243.235.224的路由点101.243.235.1,但是没有到达公网IP地址211.100.51.114的路由点211.100.51.1就结束了。这就说明这个请求在歌华宽带的内网就被消化。

歌华、方正、长城等这些虚拟运营商,都没有自己的公网IP出口,而是需要向三大运营商租赁。而这些租赁来的宝贵IP是不对用户直接分配的。所以这对于某些需要公网出口IP的应用确实会造成麻烦。

如果有可能,请尽量采用可以穿透内网的相关服务,例如远程控制的TeamViewer、向日葵和SplashTop。

网友:
天生內网 一切要外露的你都没搞 可以冼洗睡了

网友:
花生壳内网版应该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