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Beaglebone black出故障,启动不了

楼主(2014-11-23):
如题,接到电路中后,出的问题。Beaglebone black上电后,电源灯(也就是PWR灯)亮了一下后,就没反应了。穷吊丝一枚,不知板子还有就没,求大神指点。

楼主:
说一下,板子排除故障的方法也可以,非常感谢。

网友:
看下串口0还有没有输出信息呢,再量一下那个pmic的各个电压是不是正常的。不太好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