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朋友试过笔记本内存转接台式机?

楼主(2014-11-23):
淘宝上看过有两个卖家卖这种转接槽
这样就可以在台式机上用笔记本内存了

网友:
第一次听说还能这样用的。

网友A:
有必要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必要么。。。

内存性能是一样的 只是因为接口不一样就不能互换
实在是浪费

网友:
笔记本內存貴啊

网友:
完全没有必要

网友:
我也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
先把笔记本内存卖了再买台式机内存。

网友:
大部分人会选择二手卖掉再弄个新的吧……
一般笔记本不用的时候内存已经不值钱了,换成台式机的也不难

网友:
对呀,卖了再买呗,除非你还想用回到笔记本。

网友:
没有必要

网友:
理论上完全可以,实际上问题不断。

网友:
我的手头也有一个512M的笔记本内存条,放着吃灰。

网友:
先把笔记本内存卖了再买台式机内存 -- agree

网友:
第一次听说,这样用机子还稳定吗?处理速度会不会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