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C188 CPU不工作

楼主(2014-11-23):
各位朋友大家好!刚来就打扰了!我在工作中碰到这样一款设备CPU板不能正常工作,板子的主要问题是CPU没有工作,盼大家帮我分析一下CPU 80C188不工作的可能原因。目前80C188EB的CLKIN为25MHz,CLKOUT为12.5MHz,ALE为3M多点,复位信号RESIN为50ms低电平脉冲,但该该脉冲1.6秒出现一次,图中DS16为1Hz信号指示灯不亮。附件为该CPU板的图纸,盼大家帮我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
看样子是看门狗出问题了。先把复位断开,人工给一个复位看看系统是否正常

网友:
没见过,围观。

板子拍个照片行不?

楼主:
板子照片上来了。

网友:
我见过很多进口设备上还在用,其中有一台德国进口的315kw的离心机电机控制变频就是用的它,有好几块。可能越老的东西性能可能不是主要考虑,可靠性应该很好

网友:
查查电源,max691

楼主:
看门狗应该没有问题,因为WDI信号开机后一直是高电平超过了看门狗的超时周期,WDO负跳变所以出现复位脉冲1.6秒出现一次。不过我明天可以试试,断开复位人工复位。

楼主:
电源是正常的,max691应该没有问题。大家考虑会不会和程序有关,因为板子不工作时电池没有电了,还有另外一个发现就是PC16552的晶振短路了,但是换上了也没有管用。

楼主:
LCS脚的解释是:Lower Chip Select will go active whenever the address of a memory bus cycle is within the address limitations programmed by the user. LCS is inactive after a reset.对这句话理解的不清楚,盼帮忙。谢谢!

楼主:
我怀疑LCS信号不正常导致UCS信号也即是RAM的选通信号有问题,使CPU因为没有程序而无法工作,盼指点。

网友:
程序芯片看看,可能坏了断脚或插错,RAM芯片坏了,晶振坏,基本就这几个了

楼主:
用编程器在EPROM里能读出代码,应该没有坏,晶振是好的CLKIN 25MHz左右,RAM不好说。就是不知道CPU的程序从哪里来RAM还是EPROM?或者是其他?附件里是我从EPROM里读出来的代码,看看能不能找到程序入口地址及CPU程序从哪里来。00040000H之前全是FF.

网友:
你这是做什么的,有些cpu板电池没电会丢数据,如果沒有备份的话儿乎无解。

网友:
不用修了,电池数据没了,很多曰本板都这样,十来年用完电要你换新板或新机,他们是这样赚钱的,我在日资做过

楼主:
今天做了人工复位,问题依然存在。这块板子的出厂默认设置程序在EPROM U41里面,可以通过拨码开关设置将程序恢复到RAM里。

网友:
80188好老的芯片了吧

想问一下,这个用的是哪种编译工具,因为以前遇到过有人问我这个问题,国外找了一个,但下载不了

编辑原因:手机回复,输入法问题导致错误提交回复

楼主:
是加拿大的设备,我就是将EPROM里的程序读出来,没有源程序编译,我这边只是做设备维修。

网友:
看看那些电容有没有击穿的,或者发热量大的。

网友:
可能SRAM 电池无电了,导致数据不见了开不了机。

楼主:
已更换了新电池,并做了工厂默认设置,没有发现损坏电容、晶体管等。

网友:
用逻辑分析仪监测一下从复位开始的总线上的信号,解析一下看看能不能有所发现。

楼主:
今天在检查时拔掉U29后,CPU工作了,把U29插上CPU又停止工作了。U29拔掉后CPU板和控制面板的通信建立,提示软件狗错误,机器的其他功能没有工作。

楼主:
盼高手指点,U29造成CPU不工作的原因?用编程器将U29里面的程序读出来后发现和U32的相同,就试着将U29插在U32的位置开机,结果和U32的效果相同。

楼主:
问题还没有解决!盼高手出招!

网友:
LZ,你的电路图很不清晰,能否上个清晰的看看?谢谢了

楼主:
U29应该是一个软件狗,它在上电后应该是输出一个编码不知和谁(应该是CPU里面的东西)去对比一下,对了CPU就工作了,不对CPU就不工作了。不知我猜的对不对?!

网友:
原理图能不能放个大的啊,看不清楚,没法分析呢。

楼主:
清晰的图来了,谢谢参与!

网友:
cpu没工作,就没法喂狗,所以1.6s复位一次cpu了。
我猜测的,你检查一下U41的CE和OE是否有信号,然后检查U28的UCS和RD有没有信号。

楼主:
这块板子上有两个狗:一个是监控CPU的U4,一个是防止盗版(我猜的)的U29,现在的最新情况是拔掉U29 CPU就工作了,但是控制台液晶显示软件狗错误,设备不能正常工作。把U29重新插上CPU就又不工作了。我有个疑问就是拔掉U29 CPU就工作了,而且报故障,那么现在的U29显然是有问题了,为什么插在板子上机器就不报软件狗错误的故障呢?

楼主:
盼高手出山!我就不信05年的设备我们就没有办法了!

楼主:
U29芯片故障,有朋友能解决吗?

网友:
u29是一片GAL,有同样的可以拷贝一片.你这是医疗设备?

楼主:
是医疗设备的,应该是加密了,我试着拷贝了U32,结果不能工作。郁闷!

网友:
最好是有一块好的板子参考,不然不好修啊

楼主:
金牌会员都有此感慨,看来是真的不好修了!不过还是希望朋友们多参与,多出主意,希望最终把它拿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LCS脚的解释是:Lower Chip Select will go active whenever the address of a memory bus cycle is within ...

这句话的意思是:每当存储器总线循环的地址在用户编程确定的地址范围之内时,LCS (片选)有效

楼主:
谢谢chengz朋友的帮助!

网友:
涨姿势了  后来查历史才知道,齐洛格的 Z80 其实就是 intel 的8080 兼容版

网友:
应该是单片机到U29的某条地址或者数据总线出了毛病

网友:
应该挨根查单片机到个个存储器之间的走线和总线收发器

楼主:
mkliop 谢谢您!我现在有两块同样的板子,一块是没有U29,一块有U29。这 两块板子之前CPU都不工作,但是有U29的那块板拔掉U29后CPU就工作了,没有U29的那块板换掉U32后CPU也工作了,只是机器都报软件狗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