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41天线问题

楼主(2014-11-23):
        刚刚设计了30块CC2541的样板,但是只有50%的cc2541天线可以工作,但是正常工作(能连上手机APP)的只有2个,用手机APP看有4个只能显示发现名称(也就是能够进行广播)与9个只能显示null(也就是能够进行广播)。
        请问问题出现在哪里?是不是频偏造成的?如果是,要怎么进行修正?

网友A:
上图看看,跟布线关系大

网友B:
天线尽量短尽量粗,电容和电感用ads仿真,高频的东西,电容和电感的参数很重要而且寄生电阻的影响也很大。还有pcb板越薄越好,我就做0.8的,效果好很多。

网友C:
是用PCB天线还是集成天线?如果是PCB天线最好是跟原厂天线来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用PCB天线还是集成天线?如果是PCB天线最好是跟原厂天线来做。

是PCB天线,是参考TI官方电路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图看看,跟布线关系大

麻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线尽量短尽量粗,电容和电感用ads仿真,高频的东西,电容和电感的参数很重要而且寄生电阻的影响也很大。 ...

请问有没有软件可以进行仿真实验?

网友B:
匹配问题用ads
天线仿真hfss,好像是。

网友A:
你这是两层板吗? 如果是:底层怎么这样布,IC周围及RF部分要完整的大片的地才行,天线下不能铺地
你可以看下参考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两层板吗? 如果是:底层怎么这样布,IC周围及RF部分要完整的大片的地才行,天线下不能铺地
你可以 ...

是的。当时以为照着官方电路就行,没想到有一些细节没把握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匹配问题用ads
天线仿真hfss,好像是。

好吧。。。

网友:
问题搞定了吗

网友D:
按照TI提供的手册进行LAYOUT,要注意RF输出那个差分转单端的巴伦尽量靠近芯片,因为芯片的RF差分输出不是50欧阻抗,巴伦输出是50欧,做阻抗匹配到天线的距离可以长点没事,TI上海无线资深FAE对我们公司提出的意见,我司已经测试通过,没问题。

网友E:
天线设计最好四层板吧,第二层保证一个完整的地平面,天线下的净空区要保证。

楼主(2015-01-19):
还没有,最近一个月在考试,这几天搞搞。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照TI提供的手册进行LAYOUT,要注意RF输出那个差分转单端的巴伦尽量靠近芯片,因为芯片的RF差分输出不是50 ...

跟距离没多大关系吧?我看TI官方手册只是说要线宽和板的厚度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天线设计最好四层板吧,第二层保证一个完整的地平面,天线下的净空区要保证。 ...

对,TI官方提供的是四层板结构。但是要把成本降下来只能用双层板了。。

网友:
做出来的板子,跟环境关系很大,导致 距离没有TI官方说的那好。我们测试过,室内的稳定距离是在15到20米是较稳定的信号。

网友(2015-11-04):
LZ问题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