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7C68013驱动unknow并且PID,VID都不识别

楼主(2014-11-23):
求大神解决啊,在线等,搞一晚上了,没出来硬件ID。一直是unknow,且PID,VID也不能读

楼主:
R21我是5K ,R 22没接

网友A:
拔了程序存储器芯片自启动能识别先排除硬件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拔了程序存储器芯片自启动能识别先排除硬件问题。

我按复位,能听到usb连上的提示

网友B:
3. 使用晶体时,需要5ms以上的复位时间,具体阻容值可通过之前提供的小工具计算。如果使用外部时钟则需要200us以上复位时间;

4. 无论是否外接EEPROM,SDA和SCL引脚都需要上拉,推荐电阻2.2Kohm;

考虑下这两个因素,复位阻容尝试用100K和1uF。看看CLKOUT有没有时钟输出

参考 http://www.eefocus.com/nightseas/blog/14-06/304080_a762a.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3. 使用晶体时,需要5ms以上的复位时间,具体阻容值可通过之前提供的小工具计算。如果使用外部时钟则需要20 ...

接了2.7k的上拉,clkout有12M的方波信号,晶振输入的24Mhz也是有的,我的wakeup是通过10k电阻接地,发现接一10k电阻再接3.3v,晶振不起振,怪!USB差分也有压差一个是0,一个是3.3左右。reserve通过10K接地了。我就不清楚为什么会不出PID,VID信息。都是copy的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了2.7k的上拉,clkout有12M的方波信号,晶振输入的24Mhz也是有的,我的wakeup是通过10k电阻接地,发现 ...

如果我说的问题都不存在的话,那最大的可能就是USB信号引脚没焊好,虚焊,连到电源或者地上,ESD画错了等等……

网友C(2016-01-12):
楼主的问题搞定了没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问题搞定了没

楼主那个肯定是D+没接1.5K上拉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那个肯定是D+没接1.5K上拉电阻

这个官方手册参考的原理图上也没有上拉1.5K电阻的哦。难道是这个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那个肯定是D+没接1.5K上拉电阻

我自己做得板子也出现了这种情况,晶振24Mhz可以看到正弦波,clkout输出也有12Mhz,各电压都正常,没焊接eeprom,更换了几台电脑,scl,sda处都有上拉电阻2.2k,但是还是不行,不知道为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