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类似激光之类的 非接触式 切割工具 用来切割泡沫

楼主(2014-11-24):
有没有类似激光之类的 非接触式 切割工具 用来切割泡沫  泡沫最后2米
或者其他接触式的也行 除了电热丝
求大神解答

网友:
水刀切割

网友:
锯子锯,如果泡沫硬的话

网友:
数控电热丝,雕刻机+电热丝

网友A:
为什么非得用非接触的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用电热丝切割时,有很大的味道

网友:
激光烧了一样味道大

网友:
高速气流,勉强可以,,但是 2米 厚度,,估计悬,

网友:
往复钢丝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上量就电热丝,上量就做磨具,没见过非接触式的,热风枪试试,热风可以不不接触的裁开。 ...

热气枪  2米的厚度 而且切面要平整  这个比较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非得用非接触的

想用往复机 做一台切割泡沫的机子(把大块的矩形泡沫切割成小块的矩形泡沫)   用类似激光这种加工的话结构应该会容易做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用往复机 做一台切割泡沫的机子(把大块的矩形泡沫切割成小块的矩形泡沫)   用类似激光这种加工的话结 ...

两米厚估计水刀也够呛,虽然切泡沫不需要多大的力,不过水柱出去两米就散了

网友C:
激光切泡沫容易起火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激光切泡沫容易起火的吧。

恩 之前有人试过了  据说确实着火了   今天在淘宝看到一款大功率的激光笔  人家说能切割 不着火  不怎么相信

网友:
觉得4楼是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