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多通道ADC同时采并用DMA,外加热敏电阻(NTC)实例

楼主(2014-11-24):
好久没有冒泡了,冒下泡表示我还活着。 。给大家分享个自己原创的NTC的例子,希望对大家有那么一点点帮助,例子很简单就是使用查表的方式在读取过来的电阻值进行比较找出当前温度,如果没有接热敏电阻会返回错误码;里面初始化了两个ADC使用来演示双通道同时采集的,但是只用了一个ADC用来举例。
#include "Adc_device.h"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ntc_r2c.h"

Adc_fun_Struct_date Adc_fun_date;//ADC保存数据

void ADC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4);
          /* Enable peripheral clocks ------------------------------------------------*/
          /* Enable DMA1 clock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

        /*------------------使能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 | 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AFIO | RCC_APB2Periph_ADC1,ENABLE);
        /*----------端口配置 模拟输入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端口DMA1_Channel1---------*/

  /* DMA1 channel1 configuration ----------------------------------------------*/
//使用DMA的原因是比如类似温度信息这类似的辅助处理就不用麻烦CPU费心了 ,要做到分工明确,灵活应用上面的资源,不能浪费不是;俺是农民出身;
  DMA_De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ADC1_DR_Address;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_t)&Adc_fun_date.DMA_ADC_PeripheralBaseAddr;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200;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
  /* Enable DMA1 channel1 */
  DMA_Cmd(DMA1_Channel1, ENABLE);

  /* ADC1 configuration ------------------------------------------------------*/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2;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 ADC1 regular channel14 configuration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5, 1,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8, 2,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 Enable ADC1 DMA */
  ADC_DMACmd(ADC1, ENABLE);

  /* Enable ADC1 */
  ADC_Cmd(ADC1, ENABLE);

  /* Enable ADC1 reset calibration register */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 Check the end of ADC1 reset calibration register */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Start ADC1 calibration */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 Check the end of ADC1 calibration */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Start ADC1 Software Conversion */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

/*************************************
**NTC温度转换
**电压范围与电阻关系
**100K        3.1518V
**10K        2.2448V
**1K    0.578947V
**100欧姆  0.06875V
***************************************/

short NTC_V2R(){
        uint32_t Temp_Value;
  unsigned tmp_i;
        float ADC_Value=0.00;
        float R_num=0.00;
        short cc_num;
        //算出平均值电压
        for(tmp_i = 0,Temp_Value = 0;tmp_i < 100;tmp_i++){
                Temp_Value += Adc_fun_date.DMA_ADC_PeripheralBaseAddr[tmp_i][1];
        }
        Temp_Value /= 100;
        ADC_Value = (3.3/4096)*Temp_Value - (float)Calibration_TypeDef.SOC_JZ;
        Adc_fun_date.ntc_adc_date = ADC_Value;
        //算出取样点电压并推算出阻值
        R_num = ADC_Value / ((3.3 - ADC_Value) / 4.7);
        if(R_num > 34){
                for(tmp_i = 39;tmp_i > 0;tmp_i--){
                  if(((R_num >= NTC_R_num_down[tmp_i])&&
                      (R_num <= NTC_R_num_down[tmp_i-1])&&(tmp_i != 0))){
                   if((R_num - NTC_R_num_down[tmp_i]) > (NTC_R_num_down[tmp_i-1] - R_num)){
                                         cc_num = -(40 - (tmp_i-1));
                        return         cc_num;
                         }else{
                                         cc_num = -(40 - tmp_i);
                        return         cc_num;
                         }
                  }else        if(tmp_i == 0){
                                   cc_num = -50;
                     return        cc_num;
                  }
                }
        }else if(R_num < 34){
                for(tmp_i = 1;tmp_i < 151;tmp_i++){
                  if(((R_num >= NTC_R_num_top[tmp_i])&&(R_num <= NTC_R_num_top[tmp_i-1]))){

                   if((R_num - NTC_R_num_top[tmp_i]) > (NTC_R_num_top[tmp_i-1] - R_num)){
                                         cc_num = tmp_i-1;
                        return         cc_num;
                         }else{
                                         cc_num = tmp_i;
                        return         cc_num;
                         }

                  }else        if(tmp_i == 151){
                                   cc_num = 160;
                     return        cc_num;
                  }
                }
        }
//如果到了这一步都没有出去那就说明采样失败了返回错误码203
        cc_num = 203;
        return         cc_num;
}

下面是头文件
#ifndef __ADC_DEVICE_H
#define __ADC_DEVICE_H
#include "stm32f10x.h"

#define ADC1_DR_Address    ((uint32_t)0x4001244C)

void ADC_Configuration(void);
short NTC_V2R(void);
float CVT_adc(void);

#pragma pack (1) /*指定按1字节对齐*/
typedef struct{
        uint16_t DMA_ADC_PeripheralBaseAddr[100][2];
        float ntc_adc_date;
        float CVT_adc_date;
}Adc_fun_Struct_date;
#pragma pack() /*取消指定对齐,恢复缺省对齐*/

#endif

另一个头文件
#ifndef __NTC_R2C_H
#define __NTC_R2C_H

const  float NTC_R_num_down[40] = {
352.600,//         -40          3.526E+05
329.100,//        -39          3.291E+05
307.300,//        -38          3.073E+05
287.100,//        -37          2.871E+05
268.400,//        -36          2.684E+05
251.100,//        -35          2.511E+05
235.000,//        -34          2.350E+05
220.000,//        -33          2.200E+05
206.100,//        -32          2.061E+05
193.200,//        -31          1.932E+05
181.100,//        -30          1.811E+05
169.900,//        -29          1.699E+05
159.500,//        -28          1.595E+05
149.700,//        -27          1.497E+05
140.700,//        -26          1.407E+05
132.200,//        -25          1.322E+05
124.400,//        -24          1.244E+05
117.000,//        -23          1.170E+05
110.100,//        -22          1.101E+05
103.700,//        -21          1.037E+05
97.700,//        -20          9.770E+04
92.080,//        -19          9.208E+04
86.830,//        -18          8.683E+04
81.910,//        -17          8.191E+04
77.310,//        -16          7.731E+04
72.990,//        -15          7.299E+04
68.950,//        -14          6.895E+04
65.160,//        -13          6.516E+04
61.610,//        -12          6.161E+04
58.270,//        -11          5.827E+04
55.140,//        -10          5.514E+04
52.200,//        -9          5.220E+04
49.430,//        -8          4.943E+04
46.830,//        -7          4.683E+04
44.390,//        -6          4.439E+04
42.090,//        -5          4.209E+04
39.920,//        -4          3.992E+04
37.880,//        -3          3.788E+04
35.950,//        -2          3.595E+04
34.140,//        -1          3.414E+04
};
const  float NTC_R_num_top[151] = {
32.420,//        0          3.242E+04
30.810,//        1          3.081E+04
29.290,//        2          2.929E+04
27.850,//        3          2.785E+04
26.490,//        4          2.649E+04
25.210,//        5          2.521E+04
23.990,//        6          2.399E+04
22.850,//        7          2.285E+04
21.760,//        8          2.176E+04
20.730,//        9          2.073E+04
19.760,//        10          1.976E+04
18.840,//        11          1.884E+04
17.970,//        12          1.797E+04
17.150,//        13          1.715E+04
16.370,//        14          1.637E+04
15.620,//        15          1.562E+04
14.920,//        16          1.492E+04
14.250,//        17          1.425E+04
13.620,//        18          1.362E+04
13.020,//        19          1.302E+04
12.450,//        20          1.245E+04
11.910,//        21          1.191E+04
11.400,//        22          1.140E+04
10.910,//        23          1.091E+04
10.440,//        24          1.044E+04
10.000,//        25          1.000E+04
9.579,//        26          9.579E+03
9.179,//        27          9.179E+03
8.798,//        28          8.798E+03
8.436,//        29          8.436E+03
8.090,//        30          8.090E+03
7.761,//        31          7.761E+03
7.447,//        32          7.447E+03
7.148,//        33          7.148E+03
6.863,//        34          6.863E+03
6.591,//        35          6.591E+03
6.331,//        36          6.331E+03
6.084,//        37          6.084E+03
5.848,//        38          5.848E+03
5.622,//        39          5.622E+03
5.406,//        40          5.406E+03
5.201,//        41          5.201E+03
5.004,//        42          5.004E+03
4.816,//        43          4.816E+03
4.637,//        44          4.637E+03
4.465,//        45          4.465E+03
4.301,//        46          4.301E+03
4.144,//        47           4.144E+03
3.993,//        48           3.993E+03
3.849,//        49           3.849E+03
3.711,//        50           3.711E+03
3.579,//        51           3.579E+03
3.453,//        52           3.453E+03
3.332,//        53           3.332E+03
3.216,//        54           3.216E+03
3.105,//        55           3.105E+03
2.998,//        56           2.998E+03
2.895,//        57           2.895E+03
2.797,//        58           2.797E+03
2.703,//        59           2.703E+03
2.612,//        60           2.612E+03
2.525,//        61           2.525E+03
2.441,//        62           2.441E+03
2.360,//        63           2.360E+03
2.283,//        64           2.283E+03
2.209,//        65           2.209E+03
2.137,//        66           2.137E+03
2.068,//        67           2.068E+03
2.002,//        68           2.002E+03
1.939,//        69           1.939E+03
1.877,//        70           1.877E+03
1.818,//        71           1.818E+03
1.762,//        72           1.762E+03
1.707,//        73           1.707E+03
1.654,//        74           1.654E+03
1.604,//        75           1.604E+03
1.555,//        76           1.555E+03
1.508,//        77           1.508E+03
1.463,//        78           1.463E+03
1.419,//        79           1.419E+03
1.377,//        80           1.377E+03
1.336,//        81           1.336E+03
1.297,//        82           1.297E+03
1.259,//        83           1.259E+03
1.223,//        84           1.223E+03
1.188,//        85           1.188E+03
1.154,//        86           1.154E+03
1.121,//        87           1.121E+03
1.089,//        88           1.089E+03
1.059,//        89           1.059E+03
1.029,//        90           1.029E+03
1.000,//        91           1.000E+03
0.9724,//        92           9.724E+02
0.9455,//        93           9.455E+02
0.9196,//        94           9.196E+02
0.8945,//        95           8.945E+02
0.8703,//        96           8.703E+02
0.8469,//        97           8.469E+02
0.8242,//        98           8.242E+02
0.8023,//        99           8.023E+02
0.7812,//        100   7.812E+02
0.7608,//        101   7.608E+02
0.7410,//        102   7.410E+02
0.7219,//        103   7.219E+02
0.7033,//        104   7.033E+02
0.6854,//        105   6.854E+02
0.6680,//        106   6.680E+02
0.6511,//        107   6.511E+02
0.6348,//        108   6.348E+02
0.6190,//        109   6.190E+02
0.6036,//        110   6.036E+02
0.5888,//        111   5.888E+02
0.5744,//        112   5.744E+02
0.5604,//        113   5.604E+02
0.5468,//        114   5.468E+02
0.5337,//        115   5.337E+02
0.5209,//        116   5.209E+02
0.5085,//        117   5.085E+02
0.4964,//        118   4.964E+02
0.4847,//        119   4.847E+02
0.4733,//        120   4.733E+02
0.4622,//        121   4.622E+02
0.4515,//        122   4.515E+02
0.4410,//        123   4.410E+02
0.4309,//        124   4.309E+02
0.4210,//        125   4.210E+02
0.4114,//        126   4.114E+02
0.4020,//        127   4.020E+02
0.3930,//        128   3.930E+02
0.3841,//        129   3.841E+02
0.3756,//        130   3.756E+02
0.3672,//        131   3.672E+02
0.3591,//        132   3.591E+02
0.3512,//        133   3.512E+02
0.3435,//        134   3.435E+02
0.3360,//        135   3.360E+02
0.3287,//        136   3.287E+02
0.3216,//        137   3.216E+02
0.3147,//        138   3.147E+02
0.3080,//        139   3.080E+02
0.3014,//        140   3.014E+02
0.2950,//        141   2.950E+02
0.2888,//        142   2.888E+02
0.2827,//        143   2.827E+02
0.2768,//        144   2.768E+02
0.2711,//        145   2.711E+02
0.2655,//        146   2.655E+02
0.2600,//        147   2.600E+02
0.2547,//        148   2.547E+02
0.2495,//        149   2.495E+02
0.2444//            150   2.444E+02
};
#endif
完毕

网友A:
多谢楼主分享。ntc表格做的那么细,难道每个温度值都标定过?

网友:
仔细研究下,看不太明白1

网友:
对齐还可以这样使用,又学到一招,谢谢

网友:
瞧一瞧,看一看

网友B:
做出的温度误差有多大,我做的每个ntc有1度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谢楼主分享。ntc表格做的那么细,难道每个温度值都标定过?

是的,表格里有的我都弄进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出的温度误差有多大,我做的每个ntc有1度误差

如果要求准确就的要厂家提供更为详细的表格,而且还要考虑到杂波问题,还有就是需要矫正,因为3.3V本身就不准确,如果需要得到比较理想的温度就需要校准;

网友:
比较实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要求准确就的要厂家提供更为详细的表格,而且还要考虑到杂波问题,还有就是需要矫正,因为3.3V本身就 ...

有没有生成数据准确的工具,我在论坛上下载几个都不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生成数据准确的工具,我在论坛上下载几个都不准确。

这个需要找厂家要表格的,之前我这个就是找厂家要的,不同厂家做的不一样

网友C:
楼主用的是查表法吗?

楼主(2014-12-28):
引用 网友C:
楼主用的是查表法吗?

就是采用查表的方式

网友:
还可以这样用,MARK

网友:
有没有1.8V的多通道的stm32的片子?
2个物理AD的

网友D:
多谢楼主的分享精神,文档很全,有空也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谢楼主的分享精神,文档很全,有空也测下

能办到一些小忙也好,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采用查表的方式

我用的STM32,直接采用哪种解方程的方式,解对数方程,算出来真爽。根据25度的温度的阻值,以及B值来计算。

网友E(2015-03-16):
热敏电阻是什么型号,想用热敏电阻代替DS18B20

楼主:
引用 网友E:
热敏电阻是什么型号,想用热敏电阻代替DS18B20

本人感觉各有各的好处,18B20可以单线多个采集头采集,而NTC的就不行。这种我是在公司要的,10K的热敏电阻,没有具体型号就是给了个温度系数表,按照表去弄的

网友(2015-12-09):
正需要这个,收藏了

网友:
学习了,等用到的时候再深入了解,谢谢楼主资料

网友F(2016-04-28):
Calibration_TypeDef.SOC_JZ
是个啥。

楼主:
引用 网友F:
Calibration_TypeDef.SOC_JZ
是个啥。

基准发生偏差,这是校准用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基准发生偏差,这是校准用的

是不是贴子里,没有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贴子里,没有这个。

这个你可以加上

网友(2016-08-01):
做NTC热敏电阻直接用公式计算,精度比较高

网友(2016-12-29):
两个通道是怎么同时采集的哦?

网友:
Mark一下备用!

网友(2018-05-23):
ntc表格做的那么细,电路什么样子呢

网友:
看一下这个查表算法,正好要学习一下

网友G:
NTC的处理一般都是采用查表法吗?

楼主(2018-09-26):
引用 网友G:
NTC的处理一般都是采用查表法吗?

一般是用查表法,因为NTC并不是理想中的线性;查表来的准确;

网友(2019-01-09):
温度标定很重要,负温度指数,建议NTC上端接在Vref端,下端接个10K1%电阻到地,加上滤波电容,这样比较稳定。

网友:
不错,很详细了!!!

网友(2019-06-14):
公式算的误差基本很小 可以试水的两相点 不需要校准
觉得线性不好加个二项式

网友(2020-05-04):
float)Calibration_TypeDef.SOC_JZ;      l楼主 这个值能公布一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