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28335 EPwm 使能或禁止,哪种方式更合适?

楼主(2014-11-24):
请教各位大大,做的是PWM控制电机,需要使能或禁止PWM

原先2812有个使能位。

EvaRegs.T1CON.bit.TENABLE=0, 就可以禁止EVA,T1PWM了。

但是28335貌似没有这个寄存器。各位有经验的麻烦指教下,一般使用哪种方法关停比较合适?

1、SysCtrlRegs.PCLKCR1.bit.EPWM1ENCLK = 0;  // ePWM1 截断EPWM1时钟,

2、 EPwm1Regs.AQCSFRC 软件强制输出高电平

3、EPwm1Regs.TZ  软件强制出现硬件错误,输出高电平或高阻态

不知道还有其他的方式吗? 不是所有EPwm同时关停,只需要禁止其中一路。

网友:
第二和第三种方法都可以。

网友:
我用的就是第二种方法

网友:
不怕炸机就这样关吧。

楼主:
炸机?能说清楚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炸机?能说清楚点吗

说炸机可能稍微严重了一点,毕竟应用环境可能有一些差异。
其实无非是说楼上关断PWM的方法有一些副作用,比如关断延时或者开通延时等等。
你可以自己试着用这些方法同时示波器钩一下波形就知道了,这些东西datasheet上不会讲,要靠自己多实践总结经验。

网友(2019-03-22):
引用 网友A:
说炸机可能稍微严重了一点,毕竟应用环境可能有一些差异。
其实无非是说楼上关断PWM的方法有一些副作用, ...

楼上可有好用的方法,目前我也碰到这个问题,想自由控制PWM的输出和关断。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PWM的设置完成之后,或者程序在执行PWM初始化程序的时候,输出引脚的电压是怎么样的?

如果有高电平,或者未知电压的出现的话,也会导致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