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操作系统的模块化任务以及可移植性的设计

楼主(2014-11-24):
想请教熟悉ucos,freertos或者rtt的大神,有什么好的uco操作系统架构,比如硬件BSP层,任务管理层,运用层的模块化处理,保留什么接口形式以及里面的任务优先级分配,可以使程序框架清晰而且移植性更好。可以举例说明,比如有显示屏任务(显示按键值)和SPI-Flash存储任务(存储按键值),按键任务(生产按键值),应该怎么规划程序框架移植?

网友A:
这是个大课题。你可以看下 CC2540 CC2530 模块内的OSAL,也可以看看 nrf51822 内的调度器,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大课题。你可以看下 CC2540 CC2530 模块内的OSAL,也可以看看 nrf51822 内的调度器,等。 ...

多谢,想学学一些大规范的程序框架编程,可以没什么经验

网友B:
多写程序,写多了你就懂了;其实感觉吧,如果强行舞大刀,你会很吃力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写程序,写多了你就懂了;其实感觉吧,如果强行舞大刀,你会很吃力的啊;

个人感觉规范还是挺重要的,瞎子摸路也很吃力,如果有个初步印象和指导,应该可以少走一些弯路而且代码的效率也高了。现在看以前的程序,越看越感觉质量不好。所以个人觉得前面的框架辛苦点,后面的可以做一些锦上添花的事情。

网友A:
你可以先看看 我上面说的,个人认为直接上RTOS 没多大好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先看看 我上面说的,个人认为直接上RTOS 没多大好处,

以前用过zigbee和蓝牙4.0,程序类操作系统但是没有真正深入的学习,回去再好好研究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用过zigbee和蓝牙4.0,程序类操作系统但是没有真正深入的学习,回去再好好研究  ...

好吧,非要小孩舞大刀,我也没有办法;

有的东西,一定是趟过了,你才来龙去脉,你才可以写的更优雅;  代码唯有多写才可以达到你想要的效果;

网友C:
有个概念叫抽象,还有个概念叫封装(模块化)。软件构架要分层driver->HAL(硬件抽象)->server(比如操作系统)->app

网友C:
很久以前傻孩子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个概念叫抽象,还有个概念叫封装(模块化)。软件构架要分层driver->HAL(硬件抽象)->server(比如操作 ...

分的挺好的。

网友D:
跟着楼主的步伐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跟着楼主的步伐学习一下。

也在学习中,正在理解蓝牙和zigbee里面的OSAL操作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久以前傻孩子发的

不错的资料,多谢分享

网友D:
引用 楼主:
也在学习中,正在理解蓝牙和zigbee里面的OSAL操作系统

和这个相关的学习资料楼主有什么建议?

网友:
跟着楼主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和这个相关的学习资料楼主有什么建议?

学一下别人怎么整程序架构的,看一下程序怎么定义分层,接口等等。附上一个蓝牙4.0的工程,里面有OSAL操作系统。

网友:
引用 楼主:
学一下别人怎么整程序架构的,看一下程序怎么定义分层,接口等等。附上一个蓝牙4.0的工程,里面有OSAL操 ...

好的谢谢楼主,有问题我会再来请教的。

网友:
我在想是基于时间触发好点还是基于事件触发合适点

网友(2015-02-01):
引用 楼主:
学一下别人怎么整程序架构的,看一下程序怎么定义分层,接口等等。附上一个蓝牙4.0的工程,里面有OSAL操 ...

里面的调度很好

网友:
有时间看一下,应该不错。

网友:
想写模块化,看看有什么学习的

网友(2015-04-25):
BLE-CC254x OS,德州仪器整的就是不一样,学习!

网友(2021-03-10):
不错,学习了,模块化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