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Mach3软件的一些功能

楼主(2014-11-24):
在Mach3里有输出和输入口。在输出口的里面有enable这个功能。

我一直用的output这个没用到enable。

请各位指教下,enable功能到底是什么意思?

楼主:
有人来帮忙解答下么。。。谢谢了

网友A:
伺服电机使能,伺服默认使能关的,需要控制信号开使能,步进默认是使能的,也有步进驱动是带有使能控制的,但模式是关使能。并口可用引脚不多,没有必要开关使能电机这个功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伺服电机使能,伺服默认使能关的,需要控制信号开使能,步进默认是使能的,也有步进驱动是带有使能控制的, ...

这样说来的意思就是,使能   是让电机是否启用的一个开关咯?  当使能开启时,电机可以做一系列的动作,比如正转,反转。 关了之后就不能使用了。   是这个意思么?  我这边用的usb口的控制卡

网友A:
使能就是受控状态,静止的时候会锁定,用手转不动,不使能就是用手可以转动,不受控制,步进和伺服的使能一样的意思的。不明白自己百度一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能就是受控状态,静止的时候会锁定,用手转不动,不使能就是用手可以转动,不受控制,步进和伺服的使能一 ...

也看过文库啥的。。。就有点不明白,我这边用三菱的A700,接线图里没有看到使能这个定义的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