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胸牌拆解与分析,贴片LED实现汉字显示,无需74芯片

楼主(2014-11-24):
网上看到贴片LED胸牌,是LED矩阵实现汉字显示。觉得好奇买了一个拆解分析

拆解后可以看到正面是576(12*48)个贴片LED,可以显示4个12*12的汉字。第一感觉是常见的LED屏方案,应该MCU+74芯片扫描实现的

但是翻到背面一看一个74芯片都没有,而且电容电阻都很少。只有一个LPC1113和一个USB转串口芯片,余下的是电池和几个电容电阻二极管等。

之前在本论坛看到一下关于IO直接驱动LED的,可以很少几个IO直接驱动比较多的LED,所以觉得应该是这样实现的,分析如下,欢迎各位批评指正

N个IO可以驱动(N-1)*N个LED,25个IO最多驱动600个LED,(25-1)*25=600个LED,所以576LED需要25个IO即可

如果用两个IO驱动两个LED如下图
P01低电平,P02高电平时D1亮
P01高电平,P02低电平时D2亮
P01或P02开漏,D1和D2都不亮

方案一,(此分析有错误,谢谢hyz_avr的提醒)
如果用4个IO扫描驱动LED如下图
相同IO不能驱动,P01与P01,P02与P02等
不同IO扫描驱动原理与上例相同,这样4个IO能驱动4*4-4=12个LED

25个IO驱动600个LED原理图可以由上图类推,不再画出。行列扫描算法,网上资料很多,不再描述,想了解的可以搜索引擎网查

方案二
M个IO与N的IO扫描驱动LED,M+N个IO可以驱动2*M*N个LED。11+22共33个IO可以驱动2*11*22共484个LED
LPC1113共有42个GPIO,每个IO有20 mA的驱动能力,所以足够驱动这个LED矩阵了

方案三(最少IO驱动方案)
对方案一进行修改,渐少一半驱动避免冲突
N个IO可以驱动((N-1)*N)个LED,25个IO可以驱动(25-1)*25=600个LED

原理图改成这个样子应该更好些

大家都帮忙分析一下有没有更省IO的方案

网友A:
有图,有原理,顶一下。

还有一个重要的一点,楼主忘写了,
P01,P02,都是开漏的话,D1,D2都不会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图,有原理,顶一下。

还有一个重要的一点,楼主忘写了,

谢谢提醒,已经更新

网友:
谢谢楼主,长见识了

网友:
必须IO口是全功能的IO口,这样才可行。。。不过除了古老的51,其他的基本都可以配置IO口的~

网友:
感觉和按键扫描有点类似,一个是输入,一个是输出

网友:
确实不错,不过这种LED显示字得远观,就像第一张图片,有点闪眼。

网友:
胸牌?做成LED?挂胸前?

网友B:
电子胸牌都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
用stc单片机就可以不用595实现很好的功能显示了

网友C:
我只数出了11×44个LED

网友D:
LED斜着贴, 这好像是无机酸大侠的方案哦.

网友E:
D1亮的时候D10是不是也亮?

网友:
有启发,收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LED斜着贴, 这好像是无机酸大侠的方案哦.

不一样,无机酸那个是错位排列,用更少的LED达到同样的效果。

淘宝上一个才35,比自制成本低,可以自己买回来重写程序玩。但我看到一家店给出的电路图片,他们是用的4个74芯片。

方案上个有利弊,如果是纯用IO扫,占用系统时间多复杂任务不能处理,LED亮度也受限。

网友:
这个红色led的点阵看着好廉价啊,

网友:
这个红色led的点阵看着好廉价啊,把每一个隔开的那种好看一点

网友:
不错,三基色的LED如果可以这样处理能显示256色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只数出了11×44个LED

这个产品显示11X11汉字,字符是比较拥挤,如果显示16X16点阵字符就清晰多了

网友F:
楼主给个链接吧,买个玩玩

网友:
学无止境,可惜一般数码管不是这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E:
D1亮的时候D10是不是也亮?

谢谢提醒,看来这个方案有问题,我再想想有无其他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E:
D1亮的时候D10是不是也亮?

又想了一个方案,看看有没有问题
方案二
M个IO与N的IO扫描驱动LED,M+N个IO可以驱动2*M*N个LED。11+22共33个IO可以驱动2*11*22共484个LED
LPC1113共有42个GPIO,每个IO有20 mA的驱动能力,所以足够驱动这个LED矩阵了

网友F:
看了某宝,好像大多是AVR+595方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了某宝,好像大多是AVR+595方案的

那些是旧产品,这个产品成本更低

网友:
这个产品一年前就出来了,我大中国技术威武啊!

网友G:
坛子里有个n脚驱动n*(n-1)引脚的,需要用三态。

楼主:
引用 网友G:
坛子里有个n脚驱动n*(n-1)引脚的,需要用三态。

我的第一个方案也是这样想的,可是证明有问题,谁有原理图证明n脚驱动n*(n-1)LED可行?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的第一个方案也是这样想的,可是证明有问题,谁有原理图证明n脚驱动n*(n-1)LED可行? ...

错了,计算错误。
第一个方案明显错误,第三个是对的,但是计算错误了,n脚驱动n*(n-1)LED可行
比如你图上的4个IO,驱动了4*(4-1)=12个LED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第一个方案也是这样想的,可是证明有问题,谁有原理图证明n脚驱动n*(n-1)LED可行? ...

手机不方便,晚上用电脑回复。

网友:
这东西一个多大?

网友:
就一般胸牌大小。前几天还看到有人带

网友I:
  还有这种东西啊! 怎么不搞个lcd液晶屏带上

楼主:
引用 网友H:
错了,计算错误。
第一个方案明显错误,第三个是对的,但是计算错误了,n脚驱动n*(n-1)LED可行
比如你 ...

谢谢提醒,看来这个胸牌最可能就是方案3了

网友:
思路很好。。学习了

网友:
IO口是少用了很多,但是系统也消耗了很多

网友:
顺便LPC11U3x替代LPC1114不需要那个USB转串口了。

楼主:
估计是厂家为了省去USB驱动的开发工作,直接用PL2302转串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还有这种东西啊! 怎么不搞个lcd液晶屏带上

LED主动发光,更亮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给个链接吧,买个玩玩

直接到某宝上搜吧,多的很,而且包邮

网友:
看来不用我解释了,就是楼主改好后的方案三。

网友:
09年在华强城见过,适合迎宾带,当时价格在100+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到某宝上搜吧,多的很,而且包邮

看了一些,给出的图都是595的,不靠谱啊

网友:
既然都有产品在手了,那就测绘一下原理图,就都清楚了

楼主:
原理图改成这个样子应该更好些

网友J:
我想问一下,你计算过电流没有。。一般MCU的Io 也就10来个mA,总体电流还不能太高。你350个LED,一个1mA也有350mA。

你哪些方案有一个弊端。所有的LED不能同时亮。

网友K:
用PL2303和LPC的芯片直接驱动的,矩阵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想问一下,你计算过电流没有。。一般MCU的Io 也就10来个mA,总体电流还不能太高。你350个LED,一个1mA也 ...

LPC1113共有42个GPIO,每个IO有20 mA的驱动能力,所以足够驱动这个LED矩阵了
扫描驱动,每两个IO同时只能点亮1个LED,20mA够了,而且已经有产品证明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用PL2303和LPC的芯片直接驱动的,矩阵式的!~

PL2303是USB转串口的,供电脑和LPC通信用的,LPC实现矩阵扫描LED

网友:
呵呵,跟当年台系芯片横行时,面试时会出一道最少IO扫最多按键的方案有些类似!当年也借助二极管实现!

网友:
方案三下图右边的LED方向反了

网友L:
看着很好玩的样子,带在身上能用多久没电。

网友:
看着还不错,佩服将这一创意做成产品的第一人

网友:
思路很好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看着很好玩的样子,带在身上能用多久没电。

说明书说13个小时,还没测过

网友(2015-01-04):
这个成本节约成这样。不容易呀!连个电阻都没有了。学习了!

网友M:
方案3,D6跟着D1亮,D8跟着D2亮,D10跟着D3亮,也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M:
方案3,D6跟着D1亮,D8跟着D2亮,D10跟着D3亮,也不行啊

不好意思,方案三第二个图,有一半方向画反了
时间久了,楼这位无法编辑

网友:
电池能点多久?

网友:
楼主威武,顶一个。

网友:
这个必须是独立LED驱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子胸牌都用在什么地方???

餐饮、娱乐服务员 等

网友N:
可以试试这两片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N:
可以试试这两片芯片

不如用TM1629,便宜

网友:
唉,都想节成本

网友(2015-02-09):
这个胸牌有电路图,能二次开发吗?拿来做过小闹钟还不错。自己焊500多个LED要崩溃!

网友:
确实不错去。脑洞大开

网友O:
视觉效果怎么样?会不会有些灯不太亮

网友:
引用 网友O:
视觉效果怎么样?会不会有些灯不太亮

不会,只要你按相同的PWM宽度去单颗驱动,看起来基本上亮度是一致的,当然必须是规格差不多的LED!

网友P:
有人研究明白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P:
有人研究明白了么?

方案三就是,前提是MCU管脚有足够的驱动能力

网友:
涨知识了,切换着用,输入输出切换+分时复用。

网友:
有意思。比595的方案成本便宜不少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方案三就是,前提是MCU管脚有足够的驱动能力

非常感谢!

网友:
方案不错,但感觉这样做会给软件带来很大压力,驱动相当复杂

网友:
有可借鉴的地方,先收藏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一样,无机酸那个是错位排列,用更少的LED达到同样的效果。

淘宝上一个才35,比自制成本低,可以自己 ...

无机酸是啥???

网友:
很有启发!谢谢楼主!

网友:
收藏了,技术无止境呀

网友(2015-03-19):
这种驱动方式会造成亮度不均匀,灯少的时候会亮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第一个方案也是这样想的,可是证明有问题,谁有原理图证明n脚驱动n*(n-1)LED可行? ...

这个原理可以解释:http://en.wikipedia.org/wiki/Charlieplexing
charlieplexing驱动原理,谢谢前面的指引。

网友(2015-05-21):
很不错的资料,学习了

网友:
那是一位大侠!

网友:
马克,电子胸牌原理图

网友:
创新无限,好方法,谢谢分享

网友:
相当收益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一样,无机酸那个是错位排列,用更少的LED达到同样的效果。

淘宝上一个才35,比自制成本低,可以自己 ...

你这个方案看起来比较好改,好象是STC的方案,能不能发个链接?

网友:
用锁存器?

网友:
不错,考虑蛮多的,支持下

网友:
很神奇 可能用不了多久就有全彩胸牌了吧

网友:
这三个方案好像全都有问题吧,点亮其中的一个,总会有别的灯也会被同时点亮的

网友:
哦,忽略了,引脚浮空也用上了

网友(2015-09-06):
实用,很实用,我也拿去分享给同事们

网友:
手上有个类似的,是 PIC16c 芯片驱动的,+串口烧录字符

网友:
加大驱动不是能做很便宜的条屏了?

网友(2016-04-25):
还可以呀。。。

网友:
才卖20元,成本怎么做的

网友(2017-07-25):
引用 楼主:
方案三就是,前提是MCU管脚有足够的驱动能力

同一时间好像只能点亮一个LED,这几百个 扫描一遍估计亮度很低呀,

网友:
是不是 同一时间只能点亮一个LED? 这种方案好像占用大量的CPU时间,无法干别的事情吧。

网友:
一共11*44, 每2个LED正反并接,组成11*22组,采用11扫,数据22根,共33根IO线搞定,这样比较简单。
但是看他CPU是32脚的哦,还要再复用。

网友:
淘宝上的胸牌,单片机单独串口怎么往里写字啊,我想自己搞成一个显示器!可能喝上位机有协议。

网友:
刚才在某宝搜了一下,还有mega8+595的方案进口atmel芯片应该是mega8吧?

网友:
这个有没有编程接口

网友:
mark,电子胸牌

网友(2017-10-20):
我也马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