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成本烧录器开搞,但是蜂鸣器太大,放不进去!

楼主(2014-11-24):
想搞一个便宜点的飞思卡尔烧录器,见我先前发的帖子: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p;extra=#pid8176282

样片已经到了,准备用U盘外壳进行封装,但是现在蜂鸣器都挺大的,放不进去,所以想找个小一点的蜂鸣器!不知道哪位大神有此方面经验?

网友:
PC软件有音效吗?

楼主:
U盘接口,不用PC,做到真正脱机!

网友A:
有stm32 低成本的吗

网友B:
不要丰明器,要了干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stm32 低成本的吗

STM32本身就不是太贵啊!到时候看看值不值当移植了,呵呵!

网友C:
关注中,希望LZ早日完成!

网友A:
引用 楼主:
STM32本身就不是太贵啊!到时候看看值不值当移植了,呵呵!

900多 算贵还是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丰明器,要了干吗

没有蜂鸣器不行啊,车间用,烧完了要提示一下啊!要不然车间工人不知道烧没烧完,或者烧了正不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900多 算贵还是便宜

呵呵,九百多的是飞思卡尔的!STM32的现在市场价只有五百多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注中,希望LZ早日完成!

谢谢支持啊,有没有小一点的蜂鸣器推荐一下啊!

网友D:
手机的喇叭貌似很小,应该能塞进一般U盘的壳子里面,不过可能比较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机的喇叭貌似很小,应该能塞进一般U盘的壳子里面,不过可能比较贵

还是想选择蜂鸣器,喇叭要驱动电路啊,蜂鸣器的驱动电路就比较小,毕竟U盘的壳体空间太小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还是想选择蜂鸣器,喇叭要驱动电路啊,蜂鸣器的驱动电路就比较小,毕竟U盘的壳体空间太小了! ...

贴片指示灯不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想选择蜂鸣器,喇叭要驱动电路啊,蜂鸣器的驱动电路就比较小,毕竟U盘的壳体空间太小了! ...

貌似蜂鸣器有贴片的你 你在X宝上搜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贴片指示灯不行吗?

呵呵,别指着车间的那些人盯着指示灯看!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还是想选择蜂鸣器,喇叭要驱动电路啊,蜂鸣器的驱动电路就比较小,毕竟U盘的壳体空间太小了! ...

无源蜂鸣器和喇叭是一样的,也需要驱动
刚才看了下手机喇叭也不很贵,像这个店标的2元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支持啊,有没有小一点的蜂鸣器推荐一下啊!

一般的其实只要将外壳拆了就好,那东东很薄,2MM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无源蜂鸣器和喇叭是一样的,也需要驱动
刚才看了下手机喇叭也不很贵,像这个店标的2元

谢谢,我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的其实只要将外壳拆了就好,那东东很薄,2MM不到。

这个做法还真不敢弄!

网友F:
如果就车间用,没必要这么小,找个塑料壳,非要这么小就把输出的上下2层分出2个,做个外接的吧!

网友C:
图片剪至网上!
里面的发声器类似这样的东东

网友G:
在某宝上搜了下,见到这样的,应该算小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就车间用,没必要这么小,找个塑料壳,非要这么小就把输出的上下2层分出2个,做个外接的吧! ...

不只是车间用啊,还可以用到现场升级!壳子不好找,也就U盘的壳子有点卖像,而且主要是要用USB公头做U盘,不用外接线,节省成本!

网友H:
用蜂鸣片啊!  其实没什么用。 参考新唐的外壳。 它也是用led指示。 不过那是usb-232是个超级烂的方案。

网友I:
AAC蜂鸣器. 5.5*5.5*2.5.无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片剪至网上!
里面的发声器类似这样的东东

谢谢兄弟了,呵呵!我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I:
AAC蜂鸣器. 5.5*5.5*2.5.无源

2.5我算过了,我的板子放不到中间,U盘的空间大概是6左右,我不能挖完板子,因为板子空间本身就不大,还要放一些元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蜂鸣片啊!  其实没什么用。 参考新唐的外壳。 它也是用led指示。 不过那是usb-232是个超级烂的方案。 ...

还有蜂鸣片这东西吗?我搜一下,谢谢兄弟!

楼主:
引用 网友G:
在某宝上搜了下,见到这样的,应该算小了吧

2.5的还是有点厚啊,呵呵!谢谢兄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蜂鸣片啊!  其实没什么用。 参考新唐的外壳。 它也是用led指示。 不过那是usb-232是个超级烂的方案。 ...

兄弟,蜂鸣片好用吗?你用过没有啊?介绍一下!

网友H:
引用 楼主:
兄弟,蜂鸣片好用吗?你用过没有啊?介绍一下!

就是音乐贺卡那种啊! 没什么好说的很简单的。  如果音量没要求,不要共鸣腔也是可以的。 或许板上开个洞,用个材料垫个间隙,可以当共鸣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就是音乐贺卡那种啊! 没什么好说的很简单的。  如果音量没要求,不要共鸣腔也是可以的。 或许板上开个洞 ...

谢谢,我搞几个做做实验!

网友J:
车间的太小了不好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车间的太小了不好用吧。

有大的,贵!

网友K:
加个指示灯,也可以的。烧写时闪烁,成功后亮绿灯之类。

楼主:
引用 网友K:
加个指示灯,也可以的。烧写时闪烁,成功后亮绿灯之类。

这个我想过,但不能指着车间的人看指示灯,这样效率也不高,蜂鸣器直接提醒会好很多!

网友:
关注一下   低成本的很适合DIY

网友:
山寨的烧录器外壳某宝多了去了!

网友L:
为什么需要蜂鸣器呢,这个东西没多大用。。。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为什么需要蜂鸣器呢,这个东西没多大用。。。

给生产用的,呵呵!所以要考虑到一些适用的东西!

网友M:
看看这样的可行呢

网友M: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5#detail
这是*宝的链接。。。

网友N:
8.5*8.5贴片蜂鸣器音量还可以,5.5*5.5的贴片蜂鸣器声音太小,如果想用蜂鸣片,就需要考虑助音腔,不然声音也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M: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215.JeSp0f&id=36563049869&ns=1&abbucket=15#detail
这 ...

这个我看到了,太厚了!放不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N:
8.5*8.5贴片蜂鸣器音量还可以,5.5*5.5的贴片蜂鸣器声音太小,如果想用蜂鸣片,就需要考虑助音腔,不然声音 ...

是啊,也在考虑这个问题呢!愁人!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蜂鸣器不行啊,车间用,烧完了要提示一下啊!要不然车间工人不知道烧没烧完,或者烧了正不正确 ...

你搞个LED闪烁指示不是更简单 ,又不占地方

网友:
这个呢: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0#detail
3mm*4.5mm*1.9mm
其实高度不一定是个问题,因为可以在PCB板上打个大孔,让蜂鸣器嵌入穿过,我做的手表就是这样。

网友O:
谢谢分享!能开源就好啦。。。

网友P:
蜂鸣器真的好么?车间里会不会听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搞个LED闪烁指示不是更简单 ,又不占地方

LED好是好,但是要盯着看,车间生产的工人不会盯着灯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P:
蜂鸣器真的好么?车间里会不会听不到

车间是有噪音,但是电子车间一般噪音不会太大,蜂鸣器还是可以的!

楼主:
这个可有点太贵了,呵呵,5块钱,顶得上一个芯片了!

另外U盘空间太小了,我明天去赛格看看有没有稍大一点的壳体!

楼主:
引用 网友O:
谢谢分享!能开源就好啦。。。

呵呵,这个暂时不不会开源!但是我可以告诉你,资料都是在论坛里面找的!

网友K:
引用 楼主:
这个可有点太贵了,呵呵,5块钱,顶得上一个芯片了!

另外U盘空间太小了,我明天去赛格看看有没有稍大一 ...

换外壳,还显大气,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K:
换外壳,还显大气,正解。

呵呵,只是想把成本做到最小,怕别的外壳不能直接像U盘那样插到电脑上,呆回儿去华强北看看,看看有什么样的外壳合适!

网友Q:
引用 网友M:
看看这样的可行呢

这份资料是复制别人的吧,只是修改了一下型号,另外图片上的型号前缀也给抹去了。

这厂家连份资料也不想做,那些参数除了尺寸可以相信,其他估计也懒得测了,能响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Q:
这份资料是复制别人的吧,只是修改了一下型号,另外图片上的型号前缀也给抹去了。

这厂家连份资料也不想 ...

都说了是X宝的链接,我不卖的。

网友R:
不要蜂鸣器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R:
不要蜂鸣器就行了

我也不想要蜂鸣器,但是没有蜂鸣器用起来不方便,怎么知道程序下载完成了?

网友:
用led算了

楼主:
用LED的话最少得用两三个才能表示状态!

网友S:
能放进U盘这么小的空间的蜂鸣器还真不好找,车间用这么小的壳子个人感觉并不好,稍微大一些反而好,另外,既然工人不可能盯着LED看,那么蜂鸣器的声音也是可以忽略的。我们现在用的烧写器就是只有LED的,没有蜂鸣器。

网友T:
小的声不大,声大又小的价格高,况且都不够小,压电片小,但共鸣腔体积也不小,外壳搞大点得了?

网友:
   楼主可以考虑背面放置元件,用小体积封装的二极管,看看是否可以节省出空间防止贴片蜂鸣器。
  另外,我觉的这个脱机烧录器不会像芯片一样的大量使用,成本高点没关系啊。

网友U:
可以使用无源蜂鸣片,很薄的,就是万用表中用的那种,拆开块表看看人舌合不

网友V:
楼主,东西做的太小了不好卖价钱~

网友W:
这个帖子里的板子上有个蜂鸣器挺小的,不是适不适合楼主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04130-1-1.html

网友:
我也在找,另外,请教了,手机喇叭,驱动 要比蜂鸣器麻烦把,我现在驱动喇叭使用语音芯片,还有更简单的办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S:
能放进U盘这么小的空间的蜂鸣器还真不好找,车间用这么小的壳子个人感觉并不好,稍微大一些反而好,另外, ...

是啊,今天去看了一下,小体积的蜂鸣器声音都不够大啊!回来想想还是用几个LED算了,只是到时候就得多打几个孔!

楼主:
引用 网友T:
小的声不大,声大又小的价格高,况且都不够小,压电片小,但共鸣腔体积也不小,外壳搞大点得了? ...

呵呵,今天去看了,是有这问题,回来想想,还是用多用两个LED表示状态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V:
楼主,东西做的太小了不好卖价钱~

就是想做个低成本的,高成本的我已经做出来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U:
可以使用无源蜂鸣片,很薄的,就是万用表中用的那种,拆开块表看看人舌合不 ...

谢谢了,呵呵,我还是选择多几个LED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W:
这个帖子里的板子上有个蜂鸣器挺小的,不是适不适合楼主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04130-1-1.html

谢谢了,我选择LED了!

网友X:
引用 楼主:
没有蜂鸣器不行啊,车间用,烧完了要提示一下啊!要不然车间工人不知道烧没烧完,或者烧了正不正确 ...

为什么要蜂鸣器啊,我晕,你可以用灯啊,实在不行,用几个灯同时亮,一起闪烁,造成视觉上的冲击,也一样表示烧完了啊;然后在U盘那种壳上面打点丝印,表示灯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X:
为什么要蜂鸣器啊,我晕,你可以用灯啊,实在不行,用几个灯同时亮,一起闪烁,造成视觉上的冲击,也一样 ...

是的,我已经选择了LED了,呵呵!

网友:
这个一定要顶你,建议脱机烧录

网友:
这个蜂鸣器比较小5.5*5.5*2.5的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9-bd5a-b2a7713b8fd8

网友:
淘宝搜 贴片 蜂鸣器 能出来一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看到了,太厚了!放不进去!

放LED也可以,车间吵眼睛总能看到吧?
你的淘宝店打不开么

网友:
放个RGB的灯进去,想怎么闪就怎么闪

网友:
可以用压电片,就像计算器里面的那种,不过声音比较小,在车间可能不实用。

建议还是用LED,  绿色OK   红色失败   黄色BUS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