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拼板,需要另外收费吗

楼主(2014-11-24):
如果我的板子很小,在10*10范围内自己拼板,是免费的么?不然小板太不值了啊

网友A:
不是. 那怕你拼了两块板, 合起来还不到5cm *  5cm, 价格也就不再是50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 那怕你拼了两块板, 合起来还不到5cm *  5cm, 价格也就不再是50块了.

还要收费啊

网友:
只要不切开,不V-cut就随你折腾

网友:
lz,您好,单/双面板 长宽在10*10cm内特价板 是指单板文件的噢。

网友B:
同一款板连片V-CUT出货,可由板厂帮画拼板文件,也可由客提供画好的拼板文件;至于由哪方来画拼板文件,这个本身并不影响费用。

同款板拼板连片出货,只有如下2个情况才是特价50元:
其一:举例 单片板子最大约10*4.9CM,做1*2拼板(10CM放向放1个,4.9CM方向放2个,拼后尺寸为10*10CM),做5个大片(SET)即10个单片(PCS); 这个情况虽然是拼板出货的,但他拼后边长在10CM内,单片数量也在10PCS内,所以网络支付不含税还是50元;只有小于或等于10*4.9CM的小板,做1*2的拼板,且只做5大片的情况才符合拼板也享特价,规则的板子可帮画拼板文件。
其二:您自己画好拼后尺寸在10CM内的拼板文件,请将表现小外形的V-CUT线等全挪到丝印层,只留下大外形,我们当一款整板生产,不帮分板;您收到后,自己想办法把他切开,这个情况的做10个大片;因不帮分板,只出10个大外形,且尺寸也在10CM内,同时符合尺寸数量均在10内所以也享50元的特价板,不帮画拼板文件。

不同款拼板连片出货,只有如下情况才是50元特价:
您自己将2-3款(最多可放5种不同线路的板,各放一片)板画好拼板文件,拼后尺寸在10CM内,请将表现小外形的V-CUT线等全挪到丝印层(同时帮去掉两板间的邮票孔或长槽),只留下大外形,我们当一款整板生产,不帮分板;您收到后,自己想办法把他切开;这个情况的做10个大片,不帮分板也可享50元的特价板,不帮画拼板文件。

以上说的全是50元要拼板出的特殊情况,其它常规的能帮拼板做出来的可帮画拼板文件,能否帮画拼文件与各订单具体综合情况有关,至于拼板文件是由板厂画的还是客方提供的,这个方面不影响价格。

下面就单只(单片)特价板的相关情况补充一下:
单/双面板常规工艺,常规板厚,常规交期,一款单只边长在10CM内的板,做5PCS或10PCS,价格是一样的都是50元的套餐价。
4层板的套餐价格不同不在于5片或10片,而在于边长;常规工艺,常规板厚,常规交期,一款单只4层板:边长在5CM以内做5片或10片价格一样为100元;边长在10CM以内做5片或10片价格是一样的为200元。

一款单面或双面板边长均在10CM内,0.8-1.6MM板厚绿油白字有铅锡做10PCS,单片出货,网络支付50元不含税。3-4天的生产时间,小板可选1天或2天加急(会加收加急费)符合这个情况的,若有2-3款小板,尽量不要放在一起上传进来,尽量分开上传划算些。(4层的几款不同线路的套餐价板也同理:分开下单大多划算些)。

不管是单/双面,还是4层板,只要当边长超过10CM或数量超过10PCS的,就是正常收费了,不再只象征性的收点工程费了,费用会由:工程费+板材费+菲林费来组成了(30PCS内的样板免费全测试)。

关于拼板的各类情况,请参照这个贴子 给嘉立创发板的话,需要自己做好拼板吗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04797-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一款板连片V-CUT出货,可由板厂帮画拼板文件,也可由客提供画好的拼板文件;至于由哪方来画拼板文件, ...

好的 明白了,得到了详细的解答,非常感谢

网友:
6楼的答复很科学,解决了我的疑惑。

网友:
好复杂的说。。。

网友:
原来还这样啊

网友:
拼了好多次了,没问题的  只要你不弄成邮票孔那样子的一般都可以做

网友:
理解了,不过感觉自己分割很不方便,拼版费又太贵,我觉得嘉立创可以考虑一下收取这类情况的分割费,收个10元左右,对自己来说是举手之劳,大家应该也愿意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