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嵌套小问题

楼主(2014-11-24):
如下所示:这是一般的程序调用,我的问题是不同单片机对这种调用承受的深度不一样,我曾经试过在51单片机用四五级调用程序就跑飞了,在AVR 上运行就会多承受几级,那么这种现象怎么解释?是不同单片机的功能不同所造成的还是软件造成的?

void GOHEAD_ON(void)
{
   RF_GUNDEAD();
}

voide RF_GUNDEAD(void)
{
   DIS_SMG();
}

void DIS_SMG(void)
{
  DisByte();
}

void DisByte()
{
   while(1);
}

网友:
应该是堆栈溢出了

网友A:
堆棧深度不一樣,這根內存容量,堆棧設置深度和跳轉需要入棧資料的數量都有關係。

网友:
原来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后来换了一个型号的单片机就好了。坐等大神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堆棧深度不一樣,這根內存容量,堆棧設置深度和跳轉需要入棧資料的數量都有關係。 ...

很有道理,那也就是说是由单片机本身的硬件设计有关系喽,那么不同单片机的相关设计现在是什么现在您了解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有道理,那也就是说是由单片机本身的硬件设计有关系喽,那么不同单片机的相关设计现在是什么现在您了解 ...

這根硬件設計關係不大。芯片的內存容量是一定的,這要看您的選擇了,如果芯片的內存容量小,這就需要軟件設計人員在設計軟件的時候需要小心,因為受限於內存容量,在函式嵌套時需要小心處理,不能做過身的函式嵌套,否則會發生堆棧溢出事故。堆棧的設置跟你使用的變量數量也有關係,這需要軟件設計者權衡堆棧容量的大小是否需要修改系統的默認值。
當然,如果芯片內存夠大,只要速度允許,你就放心嵌套吧。
以上只是個人觀點,不一定都正確,還望仔細甄別。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有道理,那也就是说是由单片机本身的硬件设计有关系喽,那么不同单片机的相关设计现在是什么现在您了解 ...

不是很有道理,是就是这么回事...

网友B:
程序可以嵌套的循环数量是跟内存和堆栈息息相关的,大体来说是被内存限制,精确来说是被堆栈大小限制,当然堆栈的大小可以修改,这就又返回到内存大小问题上...

网友C:
有些芯片的堆栈是不能设置的,固定的几层.
可以调整的就和RAM大小相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程序可以嵌套的循环数量是跟内存和堆栈息息相关的,大体来说是被内存限制,精确来说是被堆栈大小限制,当然 ...

嵌套循环数和堆栈深度有关我能理解,但是一,堆栈是如何被内存限制的;二,堆栈能改变吗,我以为它是独立而且其深度是固定的呢;三就是堆栈式如何被内存限制的。希望您能不吝赐教!

网友D:
定义为inline函数可以减少编译后的嵌套层数

网友E:
引用 楼主:
嵌套循环数和堆栈深度有关我能理解,但是一,堆栈是如何被内存限制的;二,堆栈能改变吗,我以为它是独立 ...

看看ARM的启动代码,第一行有用的就是设置堆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些芯片的堆栈是不能设置的,固定的几层.
可以调整的就和RAM大小相关了.

楼上几位的评价都提到了和内存有关,刚开始我以为内存小时当被调用的子函数里定义的临时变量超出了内存容量而导致的程序崩溃,但是现在看你们说的超出了这一点,它们是一种怎样的关系您能详细说一下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嵌套循环数和堆栈深度有关我能理解,但是一,堆栈是如何被内存限制的;二,堆栈能改变吗,我以为它是独立 ...

1、堆栈也是占内存的,内存只有1M,堆栈不可能有2M
2、堆栈是可以修改设置的
3、看1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堆栈也是占内存的,内存只有1M,堆栈不可能有2M
2、堆栈是可以修改设置的
3、看1 ...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定义为inline函数可以减少编译后的嵌套层数

这个倒是很实用,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看ARM的启动代码,第一行有用的就是设置堆栈的!

我是用单片机做开发的,看不到RAM的启动程序,如果需要配置单片机的堆栈深度那应该用什么开发平台?还有顺便问一下如果做上位机开发或者ARM开发的话是不是就能直接对堆栈行堆栈深度设计?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是用单片机做开发的,看不到RAM的启动程序,如果需要配置单片机的堆栈深度那应该用什么开发平台?还有 ...

单片机忘记了,N久没用过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单片机忘记了,N久没用过了,呵呵!

那您现在用的是什么开发平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定义为inline函数可以减少编译后的嵌套层数

您用的哪种开发平台,我用AVR单片机软件写的时候编译不过去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您现在用的是什么开发平台

目前用的是飞思上卡尔的 ARM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是用单片机做开发的,看不到RAM的启动程序,如果需要配置单片机的堆栈深度那应该用什么开发平台?还有 ...

记得51的启动文件里也有。 经典位置80H

另外程序嵌套的最大层数,与编译器也有关系,具体需要看编译器的手册。

网友:
好像pic有限制,别的单片机对这么几层应该没压力的。只要不用递归就行。

网友:
堆栈溢出了吧

网友:
开发环境IDE,提供修改堆栈大小

网友:
启动代码有设置项

楼主:
引用 网友F:
记得51的启动文件里也有。 经典位置80H

另外程序嵌套的最大层数,与编译器也有关系,具体需要看编译器的 ...

如果说内存能影响到堆栈我能理解但是编译器是如何影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目前用的是飞思上卡尔的 ARM

您好,堆栈除了程序的嵌套能用到,还有什么地方用到?我是搞单片机开发的,对软件不是很精通,呵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堆栈除了程序的嵌套能用到,还有什么地方用到?我是搞单片机开发的,对软件不是很精通,呵呵呵 ...

你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在最基本的51单片机介绍CPU部分的章节可以找到答案,当然AVR也是一样。
我怀疑你连CPU最基本的工作原理,程序的执行过程都不甚理解。在此基础之外谈其他真的毫无意义。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说内存能影响到堆栈我能理解但是编译器是如何影响的?

编译器也是人编的, 计算机里的某类型变量,你见过无限大的吗? 凡是涉及数量的,都有限制。

if语句嵌套的层数,数据的间接访问层数,宏的嵌套层数等等,都有限制,编译器手册上都写的很明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堆栈除了程序的嵌套能用到,还有什么地方用到?我是搞单片机开发的,对软件不是很精通,呵呵呵 ...

堆栈的作用是用来保存临时变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用的哪种开发平台,我用AVR单片机软件写的时候编译不过去啊

AVR的没用过,你可以参考这两个贴:
http://www.amobbs.com/thread-893814-1-1.html
http://www.amobbs.com/thread-3948352-1-1.html

另外,有些编译器中内联函数的关键字是__inline,你都试试。
还不行的话把错误信息贴出来看看(恐怕需要另开一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