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kineits k70 在iar中调试axf文件或者hex文件的方法

楼主(2014-11-24):
众所周知,在mdk中可以调试hex文件,在启动调试的脚本文件里加入

LOAD .\obj\***.hex
就可以调试hex文件了.

但在iar中却没有找到相应的方法,我看了mac文件里面有寄存器的设置的,却没看到load的那个脚本,
哪位知道帮个忙啊.有详细文档更好.

谢谢了,

mdk工程在此,希望做过k70,ddr2的各位帮帮忙看看怎么回事,

网友A:
调试的时候,载入的本来就是axf文件。

网友:
1.说明你不关心本论坛.
2.本论坛搜索
3.呼叫,taoist 大神手把手教你.

网友B:
少了个.貌似要抄板的前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少了个.貌似要抄板的前奏....

说明一下背景:(调试k70, DDR2)

我在iar里面用的是原厂的demo可以初始化ddr2,可是在mdk里面一执行到

马上就挂掉,整个keil停止响应,

所以我想把keil生成的axf文件加载到iar里面去调试试一下,

该比较的都比较了,好郁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试的时候,载入的本来就是axf文件。

iar本身载入的是 .out文件,mdk产生的才是axf文件.

网友C:
调试HEX文件?直接在工程里面用仿真器调试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试HEX文件?直接在工程里面用仿真器调试不就行了。。。

MDK 里面调试出错导致mdk直接崩溃了.
以前还没有遇到这种情况,

不知道是不是调试器的问题.
但是在iar下面的代码却没有问题,当然,工程上有点差异,毕竟是两个不同的环境,

网友D(2015-05-27):
IAR能生成axf文件吗?我也想知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IAR能生成axf文件吗?我也想知道啊

iar不能生成axf文件的。只能生成.out文件
这两种格式有什么区别我就搞不清楚了,
axf文件应该是符合elf标准的,包括elf文件也可以加载到MDK里面调试,但是IAR能不能加载elf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