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步进电机做自平衡小车好像很难

楼主(2014-11-24):
找了两个3d打印机上的42步进电机,小车静止时保持平衡还行,前进转弯就各种摔倒,把电源座都摔松了。

网友A:
为何要步进电机...

网友:
步进电机太慢

网友B:
PID的比例系数多调整下,有效果吗?

网友:
关键在于速度与力量

网友:
这种应用一般用什么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何要步进电机...

diy 3d打印机后剩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PID的比例系数多调整下,有效果吗?

调了差不多一个星期,有效果,但不大

网友:
扭矩大是关键

网友:
楼主高手,上个图瞧一下呗

网友:
步进电机最小步进单位为1.8度,如果想要更细的有0.9度的,再细只有通过机械减速了,所以不好做稳

网友:
用步进电机可以省掉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