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十六进制数值转换成组合BCD码,看不懂啊!!

楼主(2014-11-24):
/*************************************************

                把十六进制数值转换成组合BCD码函数

*************************************************/
void number_to_BCD4(const unsigned char *p_ucNumber,unsigned char *p_ucBCD_bit4)
{
        unsigned long ulNumberTemp=0; //4个字节
        unsigned char ucTemp=0;//单字节

        ulNumberTemp=p_ucNumber[3]; //把4个字节的数值合并成一个32位long类型数据,高位在数组下标大的方向,低位在数组下标小的方向
        ulNumberTemp=ulNumberTemp<<8;
        ulNumberTemp=ulNumberTemp+p_ucNumber[2];
        ulNumberTemp=ulNumberTemp<<8;
        ulNumberTemp=ulNumberTemp+p_ucNumber[1];
        ulNumberTemp=ulNumberTemp<<8;
        ulNumberTemp=ulNumberTemp+p_ucNumber[0];

        p_ucBCD_bit4[3]=ulNumberTemp%100000000/10000000; //4个字节最大值表示:十进制为4294967295,十六进制为ffffffff,
        p_ucBCD_bit4[3]=p_ucBCD_bit4[3]<<4;         //前半4位存第8位组合BCD码
        ucTemp=ulNumberTemp%10000000/1000000;
        p_ucBCD_bit4[3]=p_ucBCD_bit4[3]+ucTemp; //后半4位存第7位组合BCD码

        p_ucBCD_bit4[2]=ulNumberTemp%1000000/100000;
        p_ucBCD_bit4[2]=p_ucBCD_bit4[2]<<4;         //前半4位存第6位组合BCD码
        ucTemp=ulNumberTemp%100000/10000;
        p_ucBCD_bit4[2]=p_ucBCD_bit4[2]+ucTemp; //后半4位存第5位组合BCD码

        p_ucBCD_bit4[1]=ulNumberTemp%10000/1000;
        p_ucBCD_bit4[1]=p_ucBCD_bit4[1]<<4;            //前半4位存第4位组合BCD码
        ucTemp=ulNumberTemp%1000/100;
        p_ucBCD_bit4[1]=p_ucBCD_bit4[1]+ucTemp; //后半4位存第3位组合BCD码

        p_ucBCD_bit4[0]=ulNumberTemp%100/10;
        p_ucBCD_bit4[0]=p_ucBCD_bit4[0]<<4;     //前半4位存第2位组合BCD码
        ucTemp=ulNumberTemp%10;
        p_ucBCD_bit4[0]=p_ucBCD_bit4[0]+ucTemp; //后半4位存第1位组合BCD码
}

这句怎么解释啊!!!求教!!!
  p_ucBCD_bit4[3]=ulNumberTemp%100000000/10000000; //4个字节最大值表示

网友A:
知道进制转换的规则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知道进制转换的规则就好了

这句怎么解释啊!!!求教!!!
  p_ucBCD_bit4[3]=ulNumberTemp%100000000/10000000; //4个字节最大值表示

网友:
这程序怎么会这么麻烦?不是分分钟的事情?

网友B:
做数字钟吗?
那就无须这么麻烦
做数字钟时单片机内部的ram用不完
我是6位的
那就一位用一个ram单元
根本不需要去做什么16进制到bcd的转换
这样搞不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数字钟吗?
那就无须这么麻烦
做数字钟时单片机内部的ram用不完

兄弟,是吴坚鸿的程序,正在学习中!!!

网友:
你管他是谁的程序呢
写代码是越简单越好